[电路] 盯盯拍E3 停车监控 的降压线的实现方法

楼主(2020-10-05):
淘宝上的 降压线  价格贵  质量也实在不忍直视啊,有些连 欠压保护也没有,   真心不敢用,  想DIY设计一款使用。

盯盯拍E3      停车监控 会识别有没有插降压线。  没插降压线  会提示没有使用降压线不能开启

已知 MINIUSB插口 4脚ID  通过10K----100K 的电阻 接高电平5V, 停车监控功能 可以开启了, 当 4脚ID 接地 则触发  缩时录影 或 进入休眠

12V 控制5V信号, 所以用了光耦。
车钥关闭,  ACC断电了, 光耦不导通, R4上拉Q1基极电平, Q1导通, ID引脚接地,  触发进入  缩时录影(按设置里的参数运行)(补充: R3可不要, Q1基极直连 光耦)
而下面的 欠压保护和 降压5V的模块 可自由发挥 或找  质量好的  车充代替

网友A:
下边图片是同事买的凌渡行车记录仪带的我拍下的!楼主看看这个做工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边图片是同事买的凌渡行车记录仪带的我拍下的!楼主看看这个做工咋样?
...

看不到芯片型号, 总体是一般般。。。  但比那些用 MC34063的好

网友B:
有必要停车监控吗?停车场不都有监控吗?找个能看到的停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必要停车监控吗?停车场不都有监控吗?找个能看到的停就行了

难道次次都是 停在停车场不成?   要是停路边 停车位呢。  自已能有的, 总比别人的好。。 谁知道 停车场的监控只是做样子,  还是坏的,  你能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次次都是 停在停车场不成?   要是停路边 停车位呢。  自已能有的, 总比别人的好。。 谁知道 停车场 ...

确实,我的车就是停路边,给人家刮了,找不到人

网友:
途虎有盯盯拍搭配监控线的,估计是自己找人代工,质量也许过得去.
另外九头蛇的好像也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难道次次都是 停在停车场不成?   要是停路边 停车位呢。  自已能有的, 总比别人的好。。 谁知道 停车场 ...

其实一样的,你就算用降压线,也得保证电瓶良好,要不个吧小时后电压下跌,降压线不工作了,一样没用,还有不知道E3休眠到唤醒拍照或录像要多少时间?能不能及时拍下过路车或者人,还有人在车两边怎么拍?最好还是用大功率后备电源供电比汽车自带电瓶靠谱,要不就是车上带个启动应急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一样的,你就算用降压线,也得保证电瓶良好,要不个吧小时后电压下跌,降压线不工作了,一样没用,还 ...

没有 十全十美 的。。  有 总好过没有。。。  这样抬杠有啥意思哦

真要是个吧小时 就不工作了, 那电瓶 早就要换了。。。 就这种状态的电池,  就算没记录仪,  车上的待机耗电 也能耗死电池。

就算行车过程 , 车门两边 也拍不到,是不是就如你说的 一样没用了。 那是否就 没必要装记录仪了?

还有   这是缩时录影 。。。。 不是休眠 唤醒拍的。。。
还有缩时录影功能这可以设置24小时或48小时 录像。 不是  长期录下去的, 耗不尽电池的。。

还有, 主贴我有讲到,  需要 欠压保护电路的,  电压低到指定电压时,  可断电关闭保护电池。

网友:
这是让我买个车充拆掉替换的节奏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一样的,你就算用降压线,也得保证电瓶良好,要不个吧小时后电压下跌,降压线不工作了,一样没用,还 ...

其实车里放个太阳能板更好 白天发电拍摄 晚上电池放电拍摄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车里放个太阳能板更好 白天发电拍摄 晚上电池放电拍摄

是的,   我目前设计了两款 CN3767, CN3722  太阳能充电补电控制板了, 打算放车上补电

网友D:
楼主,问一个,你这个电路能否加个延时,因为车辆从关闭到acc到打火,中间是会有一个全部用电器断电的过程,这个会不会造成对记录仪的供电连续切换断开结合?就是造成记录仪连续重启?加入延时或者怎么样保证记录仪供电不断,切换停车监控和正常监控模式。停车监控是动态记录还是长时间记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问一个,你这个电路能否加个延时,因为车辆从关闭到acc到打火,中间是会有一个全部用电器断电的过程 ...

延时这个 我暂时没研究, 我记录都还没安装上车呢。。
三线接法,  记录仪 供电是接在常电的了,  靠 电门锁关闭   是 这启用 停车监控    或者   休眠的
大概就是 加入 电容充电 保持短时间 光耦 不断电,  就可以保持 当前状态
可参考以下链接,   控制的LED 也等于控制 光耦里的LED 延时点亮时间
https://wenku.baidu.com/view/0f4d8024960590c69ec376fc.html#

停车监控 可设置   24小时, 48小时 记录。  内容是  缩时录影, 打个比方 :正常1秒25帧,    缩时录影就是  1秒 1帧 的进行录像的。。。。。。具体 一秒是多少帧, 这个我没细究, 这只是我理解缩时录影的功能。

网友E:
楼主的精神可嘉,闲的蛋疼 360正规的三线降压线。11.4v欠压保护 某东自营30多块钱,半包烟钱。

网友:
想问问新能源汽车还需要降压线吗

网友F(2020-11-23):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精神可嘉,闲的蛋疼 360正规的三线降压线。11.4v欠压保护 某东自营30多块钱,半包烟钱。 ...

验证了,买了根用360的降压线,发现不能支持盯盯拍e3的停车监控缩时录影。
我确认360降压线的VCC、ACC都接对了,车熄火后,E3屏幕是亮的、继续工作。还好APP上有个“禁止15分钟,进入缩时录影”的选项。

屏幕一直显示“未接降压线,禁止设置”。

京东上原装的49元,看来只能买这个,坑爹哦。

网友:
可惜仅仅是盯盯拍在,不知道别的牌子的是什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验证了,买了根用360的降压线,发现不能支持盯盯拍e3的停车监控缩时录影。
我确认360降压线的VCC、ACC都 ...

E3,原装降压线,不到半年就开始不稳定了,有时候半天没事,有时候开着车记录仪就连续重启,正在排查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