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在Excel中批量打印标签,支持二维码和条形码

楼主(2020-10-06):
手工生成标签效率太低,而且无法添加二维码和条形码。

利用E灵可以瞬间生成千百张标签,而且可以每张标签中添加二维码或者条形码。

下载地址:http://excelbbx.net/download.htm

网友A:
很历害的样子,我是都用专用条码软件,有兴趣可以试试BarTender Design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历害的样子,我是都用专用条码软件,有兴趣可以试试BarTender Designer

上面这个插件比BarTender Designer更好用
第一次设置好参数,以后都是一键打印,不用管参数。

千个万个标签,单击就完成了,二维码、条形码都可以集成到标签中去。
而且支持一切格式的标签,不限制格式。
一个标签中要打印两个二维码也可以。

还可以一个标签中同显示二维码和条形码。

楼主:
改进了,比以前更智能。
有兴趣的可以重装升级版试试

网友(2021-01-26):
楼主,能在分隔符增加$这个字母吗?

网友B(2021-03-01):
引用 网友A:
很历害的样子,我是都用专用条码软件,有兴趣可以试试BarTender Designer

BarTender Designer连接数据库也很方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BarTender Designer连接数据库也很方便的

其实大部份也是连excel表,对于打印内容多,用表的方式比较容易避免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