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继续研究昨天拆的热能表

楼主(2020-10-06):
昨天拆了一块热能表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9817,原以为显示屏已坏,想拆掉显示屏,留下电路板备用,一看,这个引脚从屏上分离了,同侧还有另一个脚,是不是与这个是相连的啊,仔细一看,没焊,焊盘与谁都不连接,再回过头看分离的这个脚,也与谁都不连接,可以断定,这两个脚就是显示屏的支撑脚,把显示屏回复原位,焊接好另一个焊点,分离的脚用胶水粘好,找一块手机电池,通电试机,OK!再研究一下有什么功能,看看能不能再利用。这是分离的脚,用胶粘好。

这是同一侧的另一只脚,焊盘是独立的,背面也是独立的,只是过孔。

通电试机。

只有一只按键,通电时属于A1菜单,每按一次按键,变换功能,上图只是其一。

还有流量。

总流量。

总热量。

进出口温度。

温差。

总时间。

报警。

错误。

还有A2菜单。

A2-1

A2-1的时间。

A2-2

A2-2不知道是什么。

A2-3

A2-3全屏显示。

A3

A3只有一项,可以调整这个数值。不知道什么意义。

看来这个热能表的心脏没坏,计量热能,自己也用不上,看看能不能干点别的,目前看可以接两个温度传感器,显示两处的温度(0~99.9℃),还是比较省电的。
谢谢围观!

网友:
这个比较难搞

网友:
就用作室内外温度表

网友:
能找到合适温度传感器,调出温度显示的话,可以当温度计用。

网友:
是不是热电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