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问热水管能不能这样接管?

楼主(2020-10-06):
卫生间距厨房较远,想在厨房小阳台安装燃气热水器供洗菜和洗手盆用,请问热水管是否可以共用?

网友:
燃气热水器和电热水器的出水压力不同 两边要打架

网友:
完全可以,我就是电热水器和太阳能串接使用,太阳能上水需经过电热水器,我们这里水压很低且不稳,那些没单向阀的太阳能根本无法上满水。

网友:
你这是并联供热,我觉得要堵上好

网友A:
两个热水器各加一个角阀,互不影响

网友:
感觉应该掐断或加个阀,共用一根的话放水时两个热水器都供水,卫生间到厨房水管里凉水多会导致水温低

网友:
你这个还是中间断开或者装个阀(哪天其中一个出问题还可以供热),分成两个独立系统为好。不分开的话一开热水燃气都会启动

网友:
是啊,支持四楼的说法合适的位置加个角阀即可,比如你图示的断开位置。这样两边的可以随时转换使用。

网友:
应该断开或者如4楼所说加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热水器各加一个角阀,互不影响

正解,加球阀

网友:
我自己的就是这样安装的,中间安装个截止阀。

网友:
两个热水器热水出口位置各加设一个球阀(可保证流量及便于维护)。

网友:
并联使用,水压分配是一个问题。燃气热水器需要一定启动压力。你这种接法,让它两头为难。除了上面说的加角阀,中间也可以尝试加一个单向阀,具体要实验一下。

网友:
两边在合适的地方都装一个单向阀,电热水开启就过水,燃气的水管就关了。燃气开启通水,电热这边就堵上了。

网友:
直接在两个热水器下方装一个阀门就可以了。
哪个用哪个。

网友:
想要自动控制,就加单向阀。想要手动控制,就各加一个角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