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一手机信号屏蔽器

楼主(2020-10-06):
研究半天才发现是个废物

网友A:
5g信号是不是就没问题了?用5g手机作弊

网友:
引用 网友A:
5g信号是不是就没问题了?用5g手机作弊

理论上可以,这东西没办法做到全频段阻塞,换个频段就行了

网友:
信号屏蔽的原理是什么?
同频带产生干扰信号吗?

网友(2023-02-15):
信号干扰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