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三星打印机M2070FW硒鼓101s打印有竖线维修(问题已解决)

楼主(2020-10-06):
前几天同行从我这里调货一只三星101硒鼓型号记不起来了,(其实这货换个芯片直接也可以变成111s模具一样)用户告知没打印几张就出现了硒鼓中间有线,按道理正常使用不应该出现这个问

同行送回来以后,随之拆机硒鼓检查,按照思路应该是刮板的问题,废粉仓损坏。但是经过检查判定是类似胶水的物质和废纸屑堆积在刮板上

所导致的竖线清理干净装机上螺丝,

上机打印一切正常,可以交付用户了。

网友A:
打印机从来不修,太脏。

网友B:
以前还拆螺丝加碳粉换鼓芯  现在用习惯易加粉的硒鼓就懒了 有问题都直接换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印机从来不修,太脏。

修打印机是必须会的技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还拆螺丝加碳粉换鼓芯  现在用习惯易加粉的硒鼓就懒了 有问题都直接换股了   ...

嗯嗯  12a比较经典

网友C:
以前贸易不便 修打印机真得啥都得会  现在嘛 客户自己都买耗材自己换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贸易不便 修打印机真得啥都得会  现在嘛 客户自己都买耗材自己换咯  ...

修打印机利润还是打的。

网友D:
这个明显是用户打印了不干胶之类的纸质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明显是用户打印了不干胶之类的纸质引起的

是的,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E:
见过一个打印机 带进刀片 把定影搅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见过一个打印机 带进刀片 把定影搅烂了

嗯嗯嗯,订书针回形针什么比较常见。您这个第一次听说

网友:
买东西的还得有十八般武艺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以前还拆螺丝加碳粉换鼓芯  现在用习惯易加粉的硒鼓就懒了 有问题都直接换股了   ...

以前四百块一个的硒鼓就加粉,现在是直接换。

网友:
发个拆修教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四百块一个的硒鼓就加粉,现在是直接换。

厉害,400这收费

楼主:
这个只能自己摸索了。

网友G:
这硒鼓怎么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硒鼓怎么拆?

这个只能自己摸索了。

网友(2020-11-05):
那问题来了,胶水是怎么弄上去的呢?

网友(2020-12-22):
现在鼓太便宜了,有时候都怕客户问:怎么你加粉比买亲热的还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