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个咸鱼淘回来的老爱可视win平板,爱可视9 win7

楼主(2020-10-06):
买回来好久了,买回来好像还可以开机,但是没有电源,在翻出来直接不开机了,电池没有电压,估计电池坏了,拆开看看。
当年应该不便宜,win7系统。
直接开拆

没啥太多信息,看见螺丝就拆!

电池估计坏了,7.4V电池,也不好配电源

边上有小孔,插进去就可以打开了

看着布局还不错

东芝80G硬盘,好像是CF接口,买个转接卡,可以做移动硬盘。

显示排线拔掉,主板盖板见螺丝就拆,就可以看见主板上的东西了

比较明显的就是这颗CPU了,旁边的是南桥。cpu主频1.2G,功耗2.3w,性能就不用说了,跑win7还好吧。

爱必达的内存,一共8颗,反面还有4颗。

供电部分

反面的芯片 不知道干啥用的

完毕,不知道电源是输入几伏的,有知道大神给说下,找个电源试试还行不

楼主:
忘记无线网卡了

网友A:
这类产品在当年出新的时候都没体验可言吧,低频cpu加低速机械硬盘简直无法想象

网友B:
看上去应该是小上网本进一步紧凑,做成平板电脑,好像win系统在旧版Photoshop绿色版图像编辑,goldwave音频编辑等比Android更强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类产品在当年出新的时候都没体验可言吧,低频cpu加低速机械硬盘简直无法想象 ...

至少人家可以用一天时间就能把你10M的TXT文档读取出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至少人家可以用一天时间就能把你10M的TXT文档读取出来

惨的是,即使是现在的i7 11代,微软自带的notepad打开10M的文本也需要卡死几分钟。

网友:
可拆卸电池 无线网卡 微硬盘让人怎样活

网友:
其实就是个便携式上网本了,配置一般般,打游戏几乎不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产品在当年出新的时候都没体验可言吧,低频cpu加低速机械硬盘简直无法想象 ...

嗯,要是xp系统还行吧,跑个win7没啥性能可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应该是小上网本进一步紧凑,做成平板电脑,好像win系统在旧版Photoshop绿色版图像编辑,goldwave音频 ...

当年的安卓系统还不够完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惨的是,即使是现在的i7 11代,微软自带的notepad打开10M的文本也需要卡死几分钟。 ...

那么夸张吗?没用过win系统的平板,不知道

网友E:
拍的好清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拍的好清晰啊。。。。。。

大部分是iphone7p拍的,有几张是华为p40pro,现在手机基本都有微距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