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不拆不知道,一拆上当了的假电阻

楼主(2020-10-06):
最近制作高精度的仪表,因此买了一只50KΩ的RJ711型电阻器
RJ711是什么电阻呢?它的全称是RJ711型高精密合金箔电阻器
它不同于普通电阻,高精度,高稳定性,低温漂是它的主打特点
按厂家的介绍:RJ711型高精密合金箔电阻器是应用应变原理设计而成,具有自动补偿电阻温度系数的功能,在较宽的温度范围内具有较小的温度系数。
该类电阻材料采用镍铬系列合金,经精轧制成块状金属膜,而电阻体采用薄膜平面结构,因而真有精密、稳定、可靠性高的特点,又具备良好的高频特性。
它们的性能指标皆优于线绕电阻器和金属膜电阻器。它们广泛应用在航天、航海的惯导、配电控制以及精密测量等系统中,
用作电流、电压的比较标准,恒流、恒压的电路元件,以及各种分流、分压比例网络等。

先说精度,一般金属膜电阻精度为1%左右,而RJ711的精度最高可以做到0.005%
再说温漂,普通电阻温漂50ppm就算可以了,而RJ711的温漂可以做到±1ppm
还有短稳,长稳,普通电阻和RJ711也不是一个数量级可比。
总之,这算是国产最高性能的电阻之一了,个人买几只可以当作自己的电阻基准
这种高性能的电阻,价钱如何呢?普通金属膜电阻几分钱一只,而RJ711,大约¥30-50元一只(所以只买1只)
这是买的那只电阻,标称:阻值50KΩ 精度0.01% 温漂±5ppm,售价¥35元

问题是,买回来没多久,莫名其妙的就坏了
表现为电阻开路,阻值无穷大
按说对于这种高可靠性的电阻,出这种问题不应该啊??!!(图为示意)

没办法,坏了就坏了,这东西也不能修,就算能修,电气性能也会大打折扣
于是拆了吧。RJ711是把电阻合金箔贴敷在陶瓷基板上,然后密封进塑料壳做成的
先用钳子剪开封装

看起来内部的陶瓷基板露出来了

继续拆,这是什么?????
堂堂RJ711电阻外壳里面,居然封装了一个1206的贴片电阻????!!!!

再仔细抠一抠,1206的贴片,没错

至此判断,买到假货无疑了,用1206的贴片电阻装进塑料外壳冒充昂贵的合金箔电阻
要不是因为这个电阻失效了还真发现不了它
话说,高精密合金箔电阻也有贴片的型号,会不会是用合金箔贴片转直插电阻呢
因为贴片合金箔电阻一样可以做到直插合金箔电阻近似的高精度和低温漂
肯定是不会的,分析原因:
1.为了保证电阻稳定,这种高精密电阻在某些场合甚至需要降功率使用,比如额定功率0.25W的电阻,
只能在额定功率的1/2甚至1/4下使用(避免因发热导致阻值漂移)。买的这只"RJ711"额定功率0.25W
而真正的贴片合金箔电阻1206封装的功率只有0.15W,用低功率电阻代高功率电阻,这是不符合要求的。
2.从阻值来说,1206封装的合金箔电阻,因为受到物理结构所限,做不到50KΩ的阻值,
所以这个实际是50KΩ阻值的1206贴片电阻必是假货无疑
3.真从可靠性来说,RJ711真像这样连焊机都没焊过就断路坏掉了,那也太对不起它高可靠性的名声了。

损失¥35大洋

完,谢谢观赏

网友:
这奸商也太狗了吧……

网友:
这个作假利润高啊

网友A:
50K电阻用2K档测阻值?

网友:
这简直是暴利啊,一个贴片电阻才多少钱。。。

网友:
长见识了。。。。。还好用不上这么好的电阻。。。

网友:
造假强国,太可恶了~

网友:
我次奥,不把卖家名称顺便曝光一下吗!
卖家发货前一定知道它是真的还是假的

网友:
谢谢坛友的提醒,现在国人造假的技术可以说是炉火纯青啊,各个领域各个行业都是有很多造假者,人家确实厉害,不得不佩服啊,我是不敢在某宝上买东西了。

网友:
刚才去某宝看了一下,有个卖家是北京天辰军工电阻……的,写到质保两年。
有质保时间的一般都是真货吧?

网友:
假货横行,无人监管,没办法,谨慎出手吧

网友:
就知道坑国人

网友:
有利润的东西都可以造假,特别是暴利的

网友:
确实是假的,但用2k档测量还真没注意到

网友:
这个利润比毒品高多了,而且没什么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K电阻用2K档测阻值?

事后摆拍,不必较真,为了叙事完整性。我也经常这样补拍几个镜头。

网友:
2k档显示1,不懂是不是真断了,
看来,买这类东西可能还是买洋垃圾里的拆机件更有保障,
前阵子,应该就是本坛上,有人说现在网上卖的铁丝脚蓝色电阻其实都是碳摸的

网友:
假货防不胜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