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nology开始验证了,黑的跑不了啦

楼主(2020-10-06):
开始验证了:

白的就是白的,黑的是跑不了的啦。

网友:
没直接锁文件就谢天谢地了

网友:
果断换其他nas系统,win不香吗?

网友:
还好的我的是白的 不用担心。

网友:
还好我压根就没有洗白

网友:
还好我就没用NAS

网友:
              还好                   啥是NAS..............

网友:
还好   没钱装NAS!

网友:
想不明白  洗白了还慢  还不如内网穿透或者域名

网友:
我们一直局域网玩耍,从不出门,怕出去认不得家门了回不来

网友:
还好 我现在已经退化成路由器了

网友:
还好,我连NAS的门都还没进呢

网友:
还好不会用电脑

网友:
我的直接用win10了,远程登陆 好得很

网友A:
软路由跑OPENWRT搭的建议NAS不香吗.

爱快自带FTP+HTTP文件服务器也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软路由跑OPENWRT搭的建议NAS不香吗.

爱快自带FTP+HTTP文件服务器也可以

请教一下哪个版本的爱快自带了?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
不洗白,也不出局域网

网友:
不洗白不能解码,不能显示缩略图

网友:
w我就简单小猫盘 x3p系统  还蛮好  加个政企的固定ip    白嫖的宽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哪个版本的爱快自带了?怎么设置?谢谢!

新版本好像3.X都带吧。

爱快自爱的虚拟机用好了特别爽
我软路由主系统是爱快,虚拟机跑的一个OPENW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