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h27qdg8m2mad 这个是什么闪存 求个量产工具

楼主(2020-10-06):
h27qdg8m2mad 这个是什么闪存 求个量产工具 用的主控是sm2256k ab

补充内容 (2020-10-11 11:55):
请问大神这个芯片的量产工具在哪里?

楼主:
有大神指点下吗?

网友:
搜索2256k工具相当容易,我前几天修好一个

网友A:
海力士的256bit3v3那个片吧,工具里选自动,然后随便选择一个就能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力士的256bit3v3那个片吧,工具里选自动,然后随便选择一个就能开

自动出来 三个 但是都卡在pretesd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力士的256bit3v3那个片吧,工具里选自动,然后随便选择一个就能开

256bit3v3 是Hynix,256Gbit (16K page),H27QEG8NDM5R_3V3  不是芯片上标的Hynix,128Gbit (16K page),H27QDG8M2M5R_3V3      我芯片上标的是H27QDG8M2Mad   应该后面的比较接近,但是开卡就卡在pretest

网友B:
引用 楼主:
256bit3v3 是Hynix,256Gbit (16K page),H27QEG8NDM5R_3V3  不是芯片上标的Hynix,128Gbit (16K page),H27Q ...

没设置好吧,这个不是随便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设置好吧,这个不是随便开

我想也是没有设置好,但不知道如何设置 试过几个设置结果都一样。

网友(2022-04-18):
兄弟,你这个问题解决没,怎么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