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飞利浦电动牙刷HX6730,请教充满电3.85v?

楼主(2020-10-06):
防水胶套马上坏了,拆开换新的,正常使用中,拆开充电2天,电压一直是3.85v  指示灯也常量显示充满了,放充电座上测量也是3.85,有人测过飞利浦牙刷是就这个设定吗,为了电池更长久?用完就放充电座上,也不会过充,小米的牙刷充满电4.2v,换2个电池了,每个电池用不到1年就完蛋,是不是可以把小米的充电电路也改成3.85左右?
附件从本坛找了坛友画的HX6710的电路图。

网友:
我跟你同样的电池可以充到4.1V以上啊

网友A:
楼主怎么拆开的,好完整

网友B:
电池老化了吧,我印象中是可以充到4V以上

网友C:
改低直接充电线路到电池割断串个肖基特就差不多了吧,不过不应该,锂电寿命再不济也不至于1年不到换两个,牙刷你一年能充电几次?还是说每次都插充电座上一年到头浮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怎么拆开的,好完整

用小螺丝刀撬开底部,然后头朝下用力按 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老化了吧,我印象中是可以充到4V以上

不是老化, 直接接线到18650充电器,能到4.2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低直接充电线路到电池割断串个肖基特就差不多了吧,不过不应该,锂电寿命再不济也不至于1年不到换两个, ...

小米的牙刷充满电用1周左右,  原装电池是一只在充电座上的,  换了电池每次快没电就充一次,不浮充,一样不到1年就不行了,估计是小米的工作电流太大,电池也不好,  实测小米的工作电流我记得在800ma左右,记不太清了,   小米的电池不行后,可以充到4.2  工作电流太大,  一工作就下降到3.6以下了,启动不了

网友:
飞利浦牙刷做工挺工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米的牙刷充满电用1周左右,  原装电池是一只在充电座上的,  换了电池每次快没电就充一次,不浮充,一样不 ...

我建议你买动力电池。

网友:
4.2的锂离子电池啊,我的换过电池!

网友:
充一次用3个星期

网友:
小米的牙刷也敢买

网友D(2020-11-18):
应该是Q3坏了,你更换试试。

网友:
肯定能充到4V以上, 我測過
另外既然拆開了就在IC上打点防水胶,实在没有打点黄油。。。

网友:
我的HX9140已用了4年了,但最近连续坏了二次电池。都是充电电压过高,有一次直到4.5V,将电池的安全阀顶开了,可能是充电控制电路出问题了。现在我监控充电时间不超过6小时,不知是什么问题?

网友:
因为根本还没充满
充电看说明书啊

低电  闪黄灯
<50   闪绿灯
>50   绿灯常亮

你继续放在上面充,就会慢慢的到4.x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Q3坏了,你更换试试。

请问我的牙刷6730,两个都是橡胶圈那里腐蚀进水,都是不充电,拆开后发现是有点水进去了,插在充电坐上没有反应,手动一下牙刷,某个角度会绿灯快闪,请问是什么原因啊,请教一下,谢谢了

网友(2023-12-21):
弱弱地问一句,用的是14500电池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米的牙刷充满电用1周左右,  原装电池是一只在充电座上的,  换了电池每次快没电就充一次,不浮充,一样不 ...

你的电池容量不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