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这块板子怎么打孔

楼主(2020-10-06):
这是前面板,想在上面打3mm的阵列孔用来散热,打孔面积估计14cm*14cm

可以拆下,但是背面是这样的

铆钉固定,无法拆卸。
机箱面板材料是1.5mm的铝合金。
用台钻的话主轴到中心轴的距离太短,机箱中间部分够不到。
手钻怕钻的孔不垂直。
激光的话说会有烧灼痕迹,然后CNC没找到合适的,都太贵了,3块钱一个孔。
请教各位这个怎么打孔?

网友:
如果电扇能转,不需要打孔散热。风道已经设计好了。

网友:
这样的风扇设计好的风道足够了!建议不要改也影响美观

网友:
手电钻先厚点木板上开孔,然后孔对准机箱要开孔位置,电钻钻头戳孔里再打,保证垂直美观,没多大难度~

网友A:
1.5mm板上打3mm的孔,稍微不垂直看不出来的,你是想问怎么把排孔打得整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mm板上打3mm的孔,稍微不垂直看不出来的,你是想问怎么把排孔打得整齐吧? ...

就是不太清楚垂直度看不看得出来。
为了大的整齐,我准备用纸先打印横竖线,然后用中心冲,这个可行吗?

网友:
1,在你设计的区域划线;2,用定位冲在交点上打冲眼,3,3mm钻头磨成山形钻,再到冲眼一一打孔撒。

网友:
这个铆钉用大一点的钻头就能折下

网友:
在面板上粘一张塑料网,然后用笔按照一定间距在它的格子里锚点,再冲孔,这样搞出来比较美观。
我猜的……

网友:
别想了,手工打阵列孔,丑死。 除非上数控机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