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g8120c,超级密码

楼主(2020-10-06):
电信租用的光猫,一般用户进去,什么也没有,超级密码已经不是默认的了。telnet也是关闭的,有什么途径可以查到

网友A:
百度搜破解方法,按教程做,好像要使用什么专用维修使能软件就能开启TELNET。

网友B:
,先用光猫自带的密码登录,然后浏览器地址栏输入192.168.1.1:8080/dumpmdmd.conf下载这个配置文件,查找Password,找到的第一个Password之后的>和<之间的字符串就是超级密码

网友C:
简单 用一个细棍捅背面的reset或者有的也标复位的孔 按着不放 按到只有一个电源灯亮为止 然后等着光猫重启 然后用网上查的默认超级密码就行了

网友:
屁屁不能乱捅的,,回复出厂设置以后,上不了网了,看你们当地是怎么注册的,电信的LOID注册方式用的多,,没有LOID,只能找装维人员来弄了。

网友:
我们这都是默认密码,什么不会改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搜破解方法,按教程做,好像要使用什么专用维修使能软件就能开启TELNET。 ...

这方法,会不会重置设置无法上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用光猫自带的密码登录,然后浏览器地址栏输入192.168.1.1:8080/dumpmdmd.conf下载这个配置文件,查找Pas ...

这个方法试了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 用一个细棍捅背面的reset或者有的也标复位的孔 按着不放 按到只有一个电源灯亮为止 然后等着光猫重启  ...

重置不敢搞哦,乡下,电信的人估计半个月都不得来一趟。服务特别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置不敢搞哦,乡下,电信的人估计半个月都不得来一趟。服务特别差

光猫捅过复位就真正属于你了 密码变回默认 怎么设置都可以操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试了不行

这个方法不行,那就试试2楼说的华为维修使能软件。
查找配置文件和华为维修使能软件都使用过,不过我以前用hg8120c只需要用查找配置文件就可以查到超级密码。
华为维修使能软件使用稍麻烦些,不过使用过程不会影响当前光猫的配置。

网友(2021-03-22):
打一万号理直气壮的要密码

网友:
直接说要改桥接   就行  要超密干嘛?

网友(2021-07-09):
引用 网友C:
简单 用一个细棍捅背面的reset或者有的也标复位的孔 按着不放 按到只有一个电源灯亮为止 然后等着光猫重启  ...

你确定这个图是hg8120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