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台达台式电脑电源 DELTA Smart450

楼主(2020-10-06):
服役将近10年了,今天罢工了,短接绿线和黑线转两秒就停了,做工规整。

网友A:
难得一见的 台达电源。台达基本上看不到非oem电脑电源。。。

网友:
能转一般前级问题不大,查负载端电容

网友:
台达做工足以令人放心了

网友:
这是零售电源,做工不错啊,10年电容都没有鼓包,尽量修好再战5年吧

网友:
做工可以了,修好了,继续服务

网友:
同款,三年不到冬天散热风扇噪音大。休眠睡死不起机。后来一查四5v待机电路bug,现在在落灰!以后不能迷信台达,现在安钛克静音安逸。

网友:
怎么像是山上的?

网友:
虽然做工用料都挺好的,  但是电路板上台达三角型标志, 一个都没有,     是不是台达的很可疑啊

网友B:
台达应该用自产的风扇, 不可能用第三方特别是这种杂牌的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台达应该用自产的风扇, 不可能用第三方特别是这种杂牌的风扇

悦轮的风扇好多大牌电源在用,不是杂牌。

海韵喜欢ADDA,高端SANYO
台大低端悦轮,中级的台达
其他永立、AVC、建准……
但是,工业医疗只用NMB和SANYO及依必安

网友C:
我一个台达300W烧了两块B85

网友:
IC904那个7脚的IC是啥型号呢

网友:
左下角那个蓝皮电容底部是不是爆了?建议楼主把所有电容都检查一遍,说不定能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得一见的 台达电源。台达基本上看不到非oem电脑电源。。。

这个就是零售的,狗东要多少都有

网友:
怎么没有台达标志的?开关变压器也没编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一个台达300W烧了两块B85

我也烧过一块B85,无端端烧的,这么好的电源,竟然自毁,还连累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烧过一块B85,无端端烧的,这么好的电源,竟然自毁,还连累主板

电压也正常

网友:
我的也是同款,一样的故障,去年突然就罢工了,11年底买的,也用了七 八年,当时也拆开研究了一样,没修好丢到一边了,风扇都拆去当抽烟用了

网友(2022-06-21):
我的已经用到现在,还在带12代Intel。风扇罢工过几次,都是里面润滑油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