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谁家用的松下洗衣机,咋样,来说说。

楼主(2020-10-06):
准备买个洗衣机,国产品牌8kg只要几百块钱,看中了松下的几款8kg洗衣机,价格在1300左右,
谁家用的松下,咋样。

这几款型号有细微差别,电机有400w和440w的,机身净重也不一样。

以前买的荣事达,吊杆是这种气囊式的减震器很好。
现在好多都是普通的弹簧减震器。

网友:
荣事达(三洋)我父母的用了十年,只是一点点生锈,完全没修过。我自己的松下,修了几次,基本都是小问题,没生锈,仅用参考

网友:
我一般只考虑滚筒的

网友A:
我用的松下波轮全自动洗衣机,大约用了3年左右吧,开始出毛病,叫来售后检查后换了个波轮,结果不到两年老毛病又出现了,我就自作聪明的在网上买了个新的波轮,结果装上后症状依旧,没办法让小区门口的家电维修铺师傅来检查,师傅到家后1分钟内就判断出是减速器(离合器)坏了,然后报价300元,打电话给售后,售后不建议修了,说让买个新的。

网友:
用了十几年去年才换掉

网友B:
松下,波轮,自动水位偏低,一般都要手动加两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松下波轮全自动洗衣机,大约用了3年左右吧,开始出毛病,叫来售后检查后换了个波轮,结果不到两年老 ...

洗衣机感觉没必要买变频的,坏了维修费贵,还是买个普通的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松下,波轮,自动水位偏低,一般都要手动加两档

是的,我那个也是这样

网友:
2004年买的松下波轮,自己换了2次电容,去年脱水又无力,太老了,换了LG的滚桶,现在的松下就不清楚了

网友:
在用的XQB75-Q711U,10年买的,换过皮带、排水管,其他没什么

网友:
我家15年京东1100买的6.5kg的,用到现在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海尔用过两台,三洋用过一台就没用过松下。。。可能运气比较好,买的大家电都没出过问题,只是型号旧了淘汰换新。

网友:
这种没有用过,我家的是松下的滚筒的  变频的那款

网友:
松下 XQB65-Q76201 2015年买的用了5年没有出现问题,自我感觉外壳比国产的富实一点,因为后来给别人买过美的和海尔

网友:
别迷信日产的,30号我帮朋友修了台三洋波轮,08年的,启动电容11.5uf只剩4.7uf.从另外一台坏的海尔波轮上拆了个17uf的换上去,标17uf实测就是17,一点衰减都没有,而且从外观看,比三洋洗衣机用的电容高档多

网友:
我家是松下洗衣机,内部好不好不知道,反正十几年了一直没坏过,基本天天使用的

网友:
沒用过日系波轮,家里塞门子用了16年了,只换过阻尼器,一直服役中。现在不知后续质量咋样了。

网友:
去年双11在京东买的松下特价款8公斤,1100,一年了,用的还行,比之前咯个tcl强太多

网友:
洗衣机的话还是考虑LG或者西门子的吧

网友:
松下XQB65-Q631U已用十三年,依旧正常工作。一点儿问题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