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雷蛇太攀皇蛇鼠标曾经的高端鼠标

楼主(2020-10-06):
最近玩游戏,买了几个鼠标体检一下
咱会维修,所以,买二手鼠标便宜。到手折开清洗干净。二手东西我是一定要清洗的。不然不敢用。
S9818的方案。8200DPI用过回不去了,比低端鼠标好用太多了。操作移动起来轻松多了。定位也准。
欧姆龙的左右微键。其它功能键是ttc的微动。插头镀了金。编织线材。做工很好。
这个性能和罗技g500s差不多。三四百块的鼠标。

网友:
这个的确很高档啊,比我地狱狂蛇还好了

网友:
这么高档的还是第一次见,从没用过,一直是单位电脑自带的联想大红鼠

网友A:
给你的购买链接

网友:
会修理就是好,我这种不会修的出了问题只能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的购买链接

闲鱼上买的,30左右就可以了搜rz01-0078

楼主:
dpi测试,很高。最高几万了。可能有误差,但是几万时没办法操作。动一下就好远,一般5000,6000合适。
普通鼠标dip 在1000-2000
回报率测试,这个都一直在250-300左右,还没有装驱动的。
其它好几个便宜鼠标在100左右。

附回报率测试软件。太低的玩不了游戏。
打开后,用鼠标在图上画圈,上面就会显示回报率。
回报率代表鼠标每秒和电脑交换数据的次数。

网友:
8200dpi的意思是不是在鼠标垫上移动1厘米,指针在屏幕上移动90多厘米?
那如果我要在屏幕上移动1个像素,手就要控制鼠标在鼠标垫上移动0.0003厘米?

网友B:
这类鼠标感觉还不如普通的罗技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类鼠标感觉还不如普通的罗技好用

便宜罗技用了好几也就那样,贵的才行的。便宜的和双飞燕一类

网友C:
引用 楼主:
便宜罗技用了好几也就那样,贵的才行的。便宜的和双飞燕一类

我的好几个罗技便宜鼠微动都有问题了,于是买了微动自己换,巨丑,然后有点似乎焊接的还有问题……

楼主:
和键盘很配,一起花了60

网友D:
引用 楼主:
和键盘很配,一起花了60

键盘是机械的吧,难道也是雷蛇的,那还是很值的

网友:
电话蛇路过,表示板载内存宏真的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键盘是机械的吧,难道也是雷蛇的,那还是很值的

键盘小品牌网上都没有卖的。但是我发现罗技专卖店却有这键盘卖。所以拿了一个。

网友D:
引用 楼主:
键盘小品牌网上都没有卖的。但是我发现罗技专卖店却有这键盘卖。所以拿了一个。 ...

品牌倒不是关键,关键是手感,用的轴好,还是很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品牌倒不是关键,关键是手感,用的轴好,还是很不错的

这种轴因该是双飞燕出的,听懂行的说是老的二代光电轴,最新的3代轴,要好几百。我这个才30块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好几个罗技便宜鼠微动都有问题了,于是买了微动自己换,巨丑,然后有点似乎焊接的还有问题…… ...

喷WD40 即可解决问题,喷完比新的还好。想可靠,可以新买的就喷。我的iPad新买的就喷,7,8年了,按钮正常工作。专业一点,可以用电器清洗剂。WD40只是代用,估计同样含有触点活化成分,也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