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卡萨帝数显调温拆焊台

楼主(2020-10-06):
卡萨帝数显调温旋转风热风枪焊台已买了1年多了,110元。偶尔用用还可以,现拆开看看里面东东。

网友:
用可控硅调温?
使用效果怎样?

网友:
可控硅应该不错了,整体做工也很好啊

网友:
这应该不是隔离的焊台吧?

网友A:
这牛比较小呀,感觉功率不太够

网友:
看内部这么空,明明可以做得更小,为什么要弄这个大的壳子来占地方?

网友:
卡萨帝可以,我用的是850D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牛比较小呀,感觉功率不太够

这牛只给电路板和风扇供电用,没有多大功率,这小牛足够了。加热是用220V供电的,可控硅控制开关。

网友:
谢谢分享,恭喜入坑。。。。

网友:
曾经用过卡萨帝的936焊台,用起来还是可以的

网友:
板子很漂亮啊

网友:
外表高大上。。。。。。。

以上个人观点,
并不涉及楼主分享产品内在品质,因为咱没有实际接触实物,
特此说明

网友:
前几年我买的是普通的不带数显的,内部相似。

网友:
我也是用卡萨帝,旋钮调温和风力的,没有数码管显示。

网友:
卡萨帝不是冰箱吗?怎么也搞这个了。。。

网友:
里面空间不错,至少可以改成热风加烙铁二合一焊台,空间还有的话把可调电源也加进去。

网友:
那变压器估计只有50VA左右。换个120VA的变压器上去保证使用效果会有极大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牛比较小呀,感觉功率不太够

牛是给板子供电的,风枪是220供电的,应该是可控硅控制的,,这种热风枪都一个板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