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拆个学习机发现奇怪问题

楼主(2020-10-06):
外观

7号电池的盒有腐蚀损坏了

但是为什么接外接电源也不开机 一点功率都没有 电池盒的问题应该不影响外接电源才对

网友A:
一般这种情况应该是黑色牛屎芯片故障了,只能返厂修了

网友:
也许那只是数据端口,仔细看看插口旁标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这种情况应该是黑色牛屎芯片故障了,只能返厂修了

会不会是只能用电池开机 电池盒坏无法测试 那道不能用外接电源(USB)开机

网友A:
USB那个是通讯口来的,当然不能用来开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那个是通讯口来的,当然不能用来开机了

但是USB不是有5v供电吗

网友:
大哥人家这样设计的,你问问厂家工程师吧

网友:
还以为是小霸王学习机,看来我老了。

网友:
楼主用的电池太垃圾,是带不起来的,换好电池

网友:
我初中买的步步高也是的,电池没拿漏液,现在开不了了

网友:
处理一下电池座的腐蚀后装电池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USB不是有5v供电吗

电动自行车也有外接供电,你拆了电瓶能跑吗?

网友:
我刚开始以为你用可调电源接到电池接口了,结果仔细看发现你接的USB……他这个USB就不供电,跟之前老诺基亚一样,有USB口但是USB口只是传输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USB不是有5v供电吗

你把手机电池抠了插电试试。
已知只有一款不知名老人机可以,其它大厂全不行。

网友:
那个就不是供电接口啊

楼主:
还真是必须得电池接口才能开机

网友:
谁还用这玩意?小孩不用IPAD以上的别跟他说话!

网友:
量下就知道了啊。。。usb很可能只是传txt电子书的。。并不担负供电

网友:
电子辞典很早就淘汰了,彩屏版都没人玩了,更何况黑白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