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logitech m171无线鼠标是不是坏了

楼主(2020-10-06):
    后面拨到ON开启状态不会亮灯的吗?

M171   罗技鼠标我从来没有用过    这个是2.4G的   还是直接蓝牙链接的  属于那种??

网友A:
打开电池盖应该可以看到USB收发器,插电脑USB上2.4G连接的。看看电池是否没电了,长时间没用也可能开关氧化了。底部如果看不到光可能是红外光的,用手机打开拍照对着看是否有光,有光就正常。

网友:
看上去是有接收器的,也没有优联标识,应该是2.4G的。至于有没有灯,可以去查下说明书。

网友:
如果是红外的就不亮灯

网友:
灯下面写着 INVISIBLE OPTIC 意思是 不可见光 ON状态也看不见的
但其实 在全黑的环境还是能隐约看见点光的

楼主:
这个是很久的东西了  没有看到USB接收器   这个必须要罗技的接收器吗   随便哪个2.4G的USB接收器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电池盖应该可以看到USB收发器,插电脑USB上2.4G连接的。看看电池是否没电了,长时间没用也可能开关氧化 ...

手机打开拍照然后打开手机灯也看不到一点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机打开拍照然后打开手机灯也看不到一点光

有的手机摄像头可以过滤掉红外光,水果机就会过滤掉。USB接收器插电脑上也没有反应吗?换新电池,拆进去用金属东西短接开关试下有没有反应。如果有反应可能是开关氧化接触不良,开关上喷点WD-40拨动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手机摄像头可以过滤掉红外光,水果机就会过滤掉。USB接收器插电脑上也没有反应吗?换新电池,拆进去 ...

没有USB接收器找不到了 .

   拆进去用金属东西短接开关试下有没有反应    怎么短接??电池是新的 万用表测的是1.57v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USB接收器找不到了 .

没有找到USB接收器肯定是丢了吧,或者插在某台电脑上忘了拔了,没有接收器,鼠标是好的也没法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找到USB接收器肯定是丢了吧,或者插在某台电脑上忘了拔了,没有接收器,鼠标是好的也没法用啊。 ...

无线鼠标  只要拨到ON 不管有没有接收器  灯都是亮的    难道这个无线鼠标不一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无线鼠标  只要拨到ON 不管有没有接收器  灯都是亮的    难道这个无线鼠标不一样吗??? ...

对,打开后正常情况下灯是亮的,无线一般有节能设计在不移动鼠标一段时间灯会自动灭。但是就算鼠标正常没有接收器也无法使用啊。鼠标灯光一般有两种,一种是可见光,另一种就是人眼看不见的红外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打开后正常情况下灯是亮的,无线一般有节能设计在不移动鼠标一段时间灯会自动灭。但是就算鼠标正常没 ...

那有一种情况就是不可见光  关键现在是没哪个USB接收器   其他的2.4G的接收器用不了是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有一种情况就是不可见光  关键现在是没哪个USB接收器   其他的2.4G的接收器用不了是吧? ...

其它的应该用不了,要罗技专用的才行吧,而且底部没有优联图标估计也不支持优联。再找找看能不能找到吧,要不就去二手找找有没有这款鼠标的接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它的应该用不了,要罗技专用的才行吧,而且底部没有优联图标估计也不支持优联。再找找看能不能找到吧, ...

感觉坏的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