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问把双向可控硅当作交流电开关的电路应该怎么接

楼主(2020-10-06):
网上搜到的都是调光调温的电路。
可控硅是 bta10-800
用于110V或220V交流

谢谢

网友:
搜一下双向可控硅触发电路,为提高抗干扰能力一般采用过零触发

网友A:
把开关串在火线上,开关把留出来。就这么简单,比调光简单的多

网友:
现在一般都使用固态继电器做此类控制,其内部就是一个双向可控硅,控制信号可以是直流电压,也可以是交流。

  型号一般是JGX  ---A/ --V

当然也可以使用双向可控硅,或者普通可控硅两只,控制级连通或断开控制。

网友B:
存在既有理,比如体积空间限制放不下大电流开关。就可以用可控硅+小电流开关甚至只是一个微动开关就能控制220V大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存在既有理,比如体积空间限制放不下大电流开关。就可以用可控硅+小电流开关甚至只是一个微动开关就能控 ...

固态继电器

网友:
这种接法简直是画蛇添足,既然要用可控硅,那不如设计调光,用这种开关直接控制,不如用继电器,低压控制高压!

网友(2022-02-24):
引用 网友A:
把开关串在火线上,开关把留出来。就这么简单,比调光简单的多

这个问题好啊。

有实践吗?什么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