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返回键不太灵敏

楼主(2020-10-06):
虚拟按键不太灵敏怎么办,菜单键用手轻轻一碰就行,返回键轻触不管用了,得稍微使点劲一按才行。为什么会这样,怎么修复。自己换过一回屏幕总成

网友A:
大家猜猜LZ是什么手机

网友:
继续换屏总成,会好的

网友B:
那个位置断触了呗,除了继续换屏就没办法了,不过你不想换屏的话,可以安装一个《易悬浮》,
屏幕上会多出一个半透明的小圆球,类似苹果的Assistive Touch那种。
设置里面调成点按返回,双击进入程序切换窗口,向下滑动返回主界面,可以代替那三个虚拟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家猜猜LZ是什么手机

vivo x9老手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盲猜三星

错了,是vivo x9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位置断触了呗,除了继续换屏就没办法了,不过你不想换屏的话,可以安装一个《易悬浮》,
屏幕上会多出 ...

不是断了,仔细观察发现是返回键那一角翘起来了,挤进去点B-7000压实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