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拆修一个16口poe交换机.

楼主(2020-10-06):
单位一个poe交换机坏了,电源灯不亮,判断十有八九为电源故障.
交换机看不出牌子,配套大华摄像头.

拆开研究了一阵,是单独的电源,还是航嘉的,应该是APFC,用料扎实,使用LM258,2842,2845等芯片.
就是2842,2845芯片电源端使用的电解不够厚道,没使用绿皮电容,最是可疑,虽然没鼓包,拿LCR表测试,
47uF只剩下0.7uF左右,找来找去,找到47uF100V,体积大了些,最后挤一挤,焊上了,组装,通电,电源灯亮起,内部LED也亮起,
赶忙拿去安装,插好网线,工作正常,居然忘了测试电源输出是否为48V.

网友A:
这是为了装监控用的吧?

网友:
原装的电容不厚道?楼主不识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为了装监控用的吧?

那些网线供电的网络摄像头使用的,只需网线就可.不过网线质量要好,不可使用铜包铝的网线线.

网友:
我遇到的交换机没电源故障,大都是这个电容鼓包。估计是通电时间太长温度高把电容的电解液烤干导致失效。

楼主:
这种交换机使用LM258,2842之类工业品,工作温度范围比LM358,UC3842民用品大,价格也贵得多,所以交换机价格也贵.

网友:
查电容还是电桥好使,看来有必要买一个电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