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机是种病,不拆就要人命』刚到的蓝艺电动喷雾器拆开看看再改改。

楼主(2020-10-06):
『拆机是种病,不拆就要人命』刚到的蓝艺电动喷雾器拆开看看再改改。

自从有了拼多多,买东西都得和淘宝上对比一下,
这不,买个电动喷雾器,同样的东西,
拼多多比淘宝便宜10块,再加上优惠券,又能省9元。
182-19=163
看着这个外观比较新怡,卖家说这款是高压版?

自带有一个电压指示灯。
目前亮绿灯,等亮红灯时测试一下电压。

后背有隔离背垫。

机身开关有防水盖,以前的老款就没有这个的。

左边盖子加水,右边盖子可以放点小喷头之类的。

江苏品牌,三c认证,记得这种电动喷雾器,台州出品的挺多的。

买的锂电款,配有一个锂电充电器。
输出口是电饭锅那种品字型。

卖家赠送的小配件,挺多的。

底部有6颗螺丝,这个机器塑料比我上次在实体店看得要好,
开模,注塑都要工整。

里面其实也挺简单的,一个隔膜泵,一个锂电池。
锂电池的成本估计占大头。

鲁博士隔膜泵,12v3.5a
搭配的14Ah的电池,连续估计能用4-5个小时。
平常使用一天没问题吧。

上次在实体店买了一个是铅酸电池,老板骗我说是锂电,回家拆开看后直接拿去退货了。
铅酸电池的容量只有8Ah,重量也要重点。

虽然用的是铅酸一样的外壳,明显手感要轻不少,
2020.10月,日期挺新鲜的。
12v14Ah的全套价格不到170元。
20Ah的价格要贵100块钱,感觉性价比低点。
可惜盖子被胶水密封了,撬不开,等以后坏了再试试吧。

整个机器有3个开关,
机身一个,手柄一个。
还有一个调速开关。
三个开关都是并联的,单独工作。
这次拆机就是想把调速开关和手柄开关串联起来。
这样调节喷雾器压力到合适的位置,然后用手柄开关控制,
因为手柄开关是用得最多的。

手柄开关被灌注胶水做防水处理,看样子是pwm调速器。

电量指示灯,很简单的样子。

一颗绿色led灯,一颗红色led灯,两个电阻,
等我有空给改个数字显示的。

充电器首次使用,充电红灯,等亮绿灯后看看是傻充还是能停的充电器。

充电器电压12.65v,挺好。

充电器功耗15.75w。
和铭牌上的12v.1-1.6a相符。
看样子没虚标。14Ah的电池要充满需要10个小时,充电相当的慢啊。
有空淘再个3a-5a的充电器。不知电池能不能承受?
一般按照容量的1/3选择充电器应该没问题吧?14/3=4.6A

名字取得挺和谐的,天长地久充电器。

实际使用效果,期待后续报告。

网友:
改成3串4并12节三洋3500高倍率锂电芯更好,重量比铅酸轻很多更有利于背着。

网友:
铅酸电池有啥不好?耐过充过放 没有锂电那么娇气  我的两个都是铅酸电池的  7安时电池 调速到一半可以连续喷8桶水

网友:
里边是锂电池

网友:
这个应该是18650类型锂电池了

网友:
不知道给什么打药

网友:
铅酸和锂电重量差的真不是一点半点。

网友:
这个电池我拆过一个绿色壳子的,里面就是三颗锂电池串联。跟1号电池同一个规格的,不知道那种叫什么型号的锂电池。

网友:
前段时间淘宝买了个先瑞的,看模具都是一样的,看你的价格,感觉买贵了

网友:
里面铅酸电池的

网友:
我二年前买了一个一样的,淘宝也是160左右,不怎么用,家里的老人家觉得以前那种手摇的好用。

网友:
好奇这指示灯是啥原理,懒得分析电路,,,

网友:
其实双核泵才算高压的。

网友:
记得用完及时充电,我有一次忘了充电,跑了老远的路去打药结果刚打了一桶就没电了,气死了

网友:
蓝蓝绿绿的颜色真丰富,充电电压是不是低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