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信LED49EC550UA电视自动关机故障求助

楼主(2020-10-06):
电视开机一会儿自动关机,没有明显的规律,自动关机后又能马上开机,用机顶盒看电视能坚持的时间长,用别的任何一个软件看电视都会在很短的时间里自动关机,经常出现一打开电视软件就关机了(自己不会开机)。今天把电视拆开了,电源板型号是RSAG7.820.6666/ROH 通电后听到上面有哔哔哔哔的声音,但是听不到具体是哪个位置,开机后这个声音就没有了,但是变压器有嘶嘶嘶的声音。没有工具,也没有去测哪个东西坏了。哪位大哥能指导一二,把电视修好。

网友A:
先把电容换了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电容换了试试吧

所有电容都换了吗?

网友B:
大概率你是装的软件有问题,最好恢复一下出厂设置不要装软件再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有电容都换了吗?

6个一起的小电容,开关电源一般电容容易出问题,先随便找几个差不多的电容换上看看有没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率你是装的软件有问题,最好恢复一下出厂设置不要装软件再试一下

试过了,没有卵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6个一起的小电容,开关电源一般电容容易出问题,先随便找几个差不多的电容换上看看有没有效果 ...

6个小电容里面有两个没有放点现象

网友C:
直接换电源板吧,几十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换电源板吧,几十块钱

有质量好的吗?海信那个垃圾不卖,必须收人工费才卖

网友D:
电源带载降低,用电视APP关机快,外接就慢。我也没修过,后级电容看起有点鼓包,你没照高清局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带载降低,用电视APP关机快,外接就慢。我也没修过,后级电容看起有点鼓包,你没照高清局部! ...

太晚了,今天拍不出来照片了。您说的很有道理,但是我今天看了好几遍,没发现哪个电容有鼓包的,也可能是鼓的小,明天再看看。带载差了除了电容还有很多种原因呢吧

网友:
最长的那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