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专业整活』红米RM2100拆解及更换512M DDR3内存,养老Padavan固件分享

楼主(2020-10-06):
红米RM2100拆解及更换512M DDR3内存,养老Padavan固件分享

在隔壁恩山也发了相同的帖子,好久没在数码之家活跃了,今天来活跃一下

电梯楼层:
1F——拆解
2F——换内存
3F——固件分享
请自行选择楼层直达
——————————————————
第一部分:拆解

买的时候已经拆过包装了试过机,我又装起来重复拍了下,大家就当全新的看就行了

展开天线,还是非常好看的

翻到底面

用平口刀揭开标签并撕下

可以看到有2个螺丝孔

平口刀卡入,撬开

底盖下来了

整体PCB非常的小,只有约整个路由器的1/4大小

PCB正面非常简洁

焊点没清洗干净

巨大的散热片

有屏蔽罩屏蔽

打开屏蔽罩

CPU为MT7621A,880MHz 1004K MIPS 双核四线程

内存为钰创128MB DDR3 16位

NAND ESMT 128MB

2.4G由MT7603负责

5G由MT7615负责

电源部分

next

补充内容 (2020-10-28 21:28):
【10.26更新】a869ddd新编译版本养老固件开放下载,详情请看3楼

楼主:
第二部分:更换内存
————————————

风枪设定360度,风量调小

最好加上一点焊油吹进去,可以防止掉焊盘

吹下内存后用焊铁处理下焊盘,并清洗干净

准备了一颗海力士的H5TC4G63EFR-RDF,是一颗DDR3L 512M 16位 1866频率的颗粒,自带有锡球不用植锡

上焊油用风枪慢慢吹就行,差不多的时候用镊子轻轻推一下就能自己复位的说明焊好了

上电,发现居然灯微亮,不会是颗粒坏的吧

没办法又重新换了片颗粒,还是一样

又只好吹下来了

没办法,又找了一颗三星K4B4G1646E-BCMA,也是颗DDR3 512M 16位 1866的颗粒,但是这个颗粒是拆机的,要重新植球,开始整活

先拖平焊点

洗干净检查下

上锡膏,我这里为了确保不伤PCB用的是138度的低温锡膏,建议大家用中温的

非常漂亮

上焊油

风枪对准边吹边绕,不要集中对着吹会损坏PCB和颗粒

焊好了

再次上电,终于亮了。我后来想了一下,应该不是内存坏了,那2颗H5TC4G63EFR-RDF换到K2P上能正常运行说明是好的,应该是R3G Breed适配的是128M内存的时序,恢复控制台没有512M内存时序优化调整的页面,希望H大能跟进一下以方便兼容更多内存
此处@hackpascal

成功进入Breed

查看一下信息,确定是512M了,可用448M没问题了

——————————————————————————————————
最后总结一下RM2100我试过的内存颗粒型号和兼容情况(Breed R3G r1280):

不兼容原因个人猜测应该是Breed内存时序设置问题,以下内存在K2P上完全兼容正常运行

海力士H5TC4G63EFR-RDF(DDR3L 512MB 16位 1866MHz)不兼容
镁光D9SDD MT41K256M16LY-107:N(DDR3 512MB 16位 1866MHz)不能稳定运行
镁光D9SHG MT41K256M16TW-107:P(DDR3 512MB 16位 1866MHz)不兼容
三星K4B4G1646E-BCMA(DDR3 512MB 16位 1866MHz)可以兼容稳定运行

next

补充内容 (2020-10-28 21:29):
【10.26更新】a869ddd新编译版本养老固件开放下载,详情请看3楼

楼主:
第三部分:固件分享

——————————————————
此部分不设路由器刷机教程与编译教程,相关的教程隔壁很多了可以自己看看
——————————————————

首先是编译个固件,这里用的是hanwckf大佬的Padavan源码编译https://github.com/hanwckf/rt-n56u

这里给大家避个雷,128M以外的内存,切记修改
修改内存大小:/opt/rt-n56u/trunk/configs/boards/RM2100(你的机型文件)/kernel-3.4.x-5.0.config修改参数
例如:
128MB内存:CONFIG_RT2880_DRAM_128M=y;CONFIG_RALINK_RAM_SIZE=128
512MB内存:CONFIG_RT2880_DRAM_512M=y;CONFIG_RALINK_RAM_SIZE=512
否则编译出来的固件会因为内存地址分配问题导致内核崩溃,引起路由器频繁重启!!!
刷上路由器后可用440.8M,稳稳运行2天了。更大的内存可以运行更多的插件,具体是什么你们懂的
———————————————————————————————————————————
最后放出自己编译的固件,基于10月3号编译的3.4.3.9-099_5bdab49版本(5.0.4.0驱动)
顺手编译了K2、K2P、RM2100的了,有64、128、512M的版本,自己什么路由器多少内存刷对应版本,别刷错了会无限重启的
K2P_3.4.3.9-099_128M.trx
K2P_3.4.3.9-099_512M.trx
PSG1218_3.4.3.9-099_128M.trx
PSG1218_3.4.3.9-099_64M.trx
RM2100_3.4.3.9-099_128M_OC 1100MHz.trx
RM2100_3.4.3.9-099_512M_OC 1100MHz.trx
RM2100_3.4.3.9-099_128M_no OC.trx
RM2100_3.4.3.9-099_512M_no OC.trx

红米的RM2100固件设置了CPU超频,CPU超频到1100MHz绝对稳稳的,放心用
10.13补充:已经补上了RM2100无超频版本(no OC)

固件默认设置:
用户名:admin
密码:admin
IP地址:192.168.1.1
无线名:机器型号 & 机器型号_5G
无线密码:12345678

再强调一下:完全精简版,没有梯$$子没有多余插件,有SSH,我自己编译来测试用的,适合安安静静养老当纯AP,要插件的自己整环境编译
百度云盘 提取码: 2333

补充内容 (2020-10-28 21:29):
2020.10.26更新,a869ddd新编译版本养老固件开放下载
a869ddd版本(2020.10.26):https://pan.baidu.com/s/1s8xHXo-j7xnmMWky3UVfuA  密码:x2zb

网友:
更换这个比较简单,前排小板凳围观交流

网友A:
2100 这个路由器关注很多了,好像最近挺火的,楼主说说好玩吗?可玩性能有 K2P 之流就非常可以了。主要手上太多路由器了,最近发现拿几个最简单的 QCA9533 平台的机器然后随便改下内存刷个集客固件,整栋房子部署了漫游方案(同时集客有微 AC 的功能会自动控制),日常用用感觉很不错

网友:
羡慕老大的强大动手能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100 这个路由器关注很多了,好像最近挺火的,楼主说说好玩吗?可玩性能有 K2P 之流就非常可以了。主要手上 ...

RM2100总体还不错,2.4G逊于K2P,但是5G强于K2P。RM2100火起来主要是用的MT7621加上K2P价格飞天,让RM2100火了一把。QCA9533已经是很多年前的方案了,我记得好像还是百兆端口的吧,百兆现在不太够用了

网友B:
K4B4G1646E-BCMA,记住这个颗粒了。
但是我有个问题,这个路由器带不带PA和LNA?怎么没看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K4B4G1646E-BCMA,记住这个颗粒了。
但是我有个问题,这个路由器带不带PA和LNA?怎么没看见呢……  ...

2.4G带了PA/LNA,5G的PA和LNA内置进了芯片中,信号表现不俗,与K2P不相上下

网友C:
请问内存用多高温度焊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内存用多高温度焊上去

内存焊上去看你的锡温,正常的话300-350度为佳,要绕着芯片吹,最主要是均匀受热

网友D:
这个路由器一发布就第一时间购买使用,除了5G信号贼好外,缺点一堆,还没固件可刷,挂闲鱼125包邮出了,,,,
后来有大神破解有固件可刷了,于是又125包邮闲鱼收了一个不是东芝闪存的来玩玩,还是一如既往的掉线断流,一如既往的5G信号贼好,最后还是吃灰的归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路由器一发布就第一时间购买使用,除了5G信号贼好外,缺点一堆,还没固件可刷,挂闲鱼125包邮出了,, ...

官方固件有断流的情况,刷了Padavan暂时没有遇到,不妨刷机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官方固件有断流的情况,刷了Padavan暂时没有遇到,不妨刷机试试

就是c大的padavan固件,不开广告拦截断流还少点,一开简直狂躁啊,,,,

网友:
这个关注一下!

网友:
很好的帖子!

网友E:
话说好像7620和7621这个CPU用了好久了吧,好像16还是17年就有了。怎么现在新款路由器还在用?没有更加新款的u了么?手机都年年新款芯片(纯属不懂好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话说好像7620和7621这个CPU用了好久了吧,好像16还是17年就有了。怎么现在新款路由器还在用?没有更加新款 ...

有呀,IPQ4XXX了解一下

网友:
买个闲鱼上的人人路由2代 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RM2100总体还不错,2.4G逊于K2P,但是5G强于K2P。RM2100火起来主要是用的MT7621加上K2P价格飞天,让RM210 ...

QCA9533 的性能放现在已经很弱了,百兆口2.4G也才300M,但胜在价格便宜几乎不要钱,而且 AR71xx平台可以刷的固件特别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