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捡一个飞利浦LED电子变压器

楼主(2020-10-06):
拆开给大家看看,专家哥给讲讲这个电子变压器的原理,输出11.3v是怎么稳压的?是不是如果输出短路就坏了?

网友A:
好像是高频交流输出,类似的我买过旧的卤素灯变压器电子整流器,结果空载测试烧管响了一声,13003功率管裂开,估计是特定负载电压不能空载。

网友B:
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东西,板子上标注输出11.5V/60W,外壳却是11.3V/2~10W!
总而言之,不是一个正经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高频交流输出,类似的我买过旧的卤素灯变压器电子整流器,结果空载测试烧管响了一声,13003功率管裂 ...

不应该吧!开路也能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东西,板子上标注输出11.5V/60W,外壳却是11.3V/2~10W!
总而言之,不是一个正经的东西: ...

它的意思也许是板子可以最大做成60w的,比如说把开关管换大点的!

网友C:
不是用在LED上的,只是一个普通的射灯变压器,12V的卤素灯泡,普通的12V灯泡也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用在LED上的,只是一个普通的射灯变压器,12V的卤素灯泡,普通的12V灯泡也可以用.............. ...

最后一行不是写着适用于低压LED嘛,说说稳压原理

网友:
使用小管子肯定达不到60W,这是电子变压器不是恒流源,所以,不是LED用的,是石英灯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高频交流输出,类似的我买过旧的卤素灯变压器电子整流器,结果空载测试烧管响了一声,13003功率管裂 ...

是高频交流输出能空载

网友:
曾经用这个弄快热烙铁,3秒化锡。就是头子不粘,不好用。15元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东西,板子上标注输出11.5V/60W,外壳却是11.3V/2~10W!
总而言之,不是一个正经的东西: ...

观察仔细怕不是衣服内脏拼起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应该吧!开路也能炸?

网上看了确实可以空载。我买的旧电子变压器,估计是电路有暗病所以烧管。说到空载我在网上查了下,楼主的是电流串联反馈设计。电压并联反馈的,空载也有输出,遇到短路时能自动降压,半桥的两管不容易坏,特点是不用那个小磁环变压器,所有绕组都绕在主变压器上,缺点是重负载时输出电压低,不易起动。电流串联反馈的电路,空载时没输出,负载越重电压反而会升高(反馈更强),反馈变压器一般都用小磁环绕的。缺点是是重负载时容易烧管。您可以看看手上的实物,如果有个小磁环绕了很少的几圈的,那么空载时无输出是正常的。LED是可以用,不过得小心LED温升后导通电压下降,然后电子变压器正反馈功率更大,导致烧灯珠和变压器,最好在LED前串联PTC等温度上升电阻变大保护元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看了确实可以空载。我买的旧电子变压器,估计是电路有暗病所以烧管。说到空载我在网上查了下,楼主的 ...

在哪看到的资料,这东西咋稳压的原理我都不知道我想研究研究,估计不知道原理的人很多!这个LED的灯泡是自带驱动电路的,正反接都没事!就是跟卤素那种插的一样形状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哪看到的资料,这东西咋稳压的原理我都不知道我想研究研究,估计不知道原理的人很多!这个LED的灯泡是 ...

摆镀电子变压器空载电压,找到了一个大概输出特性https://www.yleee.com.cn/thread-6134-1-1.html,只是没找到具体震荡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摆镀电子变压器空载电压,找到了一个大概输出特性https://www.yleee.com.cn/thread-6134-1-1.html,只是没 ...

多谢!我老早就想研究一下这个原理!就是找不到资料

网友D:
好像以前都没遇到过这玩意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以前都没遇到过这玩意儿

是的是的!很多时候是可遇不可求的,我倒是老也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