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拆解三个固态硬盘(顶格+影驰+OCZ)颗粒问题请教

楼主(2020-10-06):
三块固态拆解,下面开始上图。

分别是顶格128G 影驰240G OCZ-120G

先把三块固态都拆开来  然后来看看都是用的什么料

先从重量很顶的顶格拆起

啊。。。这。。。 图片传上来被压缩的不成样子了 不知道坛友们看不看的清 主控是Marvell 88NV1120 闪存颗粒是两片海力士H27QFG8PEM5R 丝印还是挺清晰的 应该是真的

实在抱歉图片这么模糊 坛友们将就看吧 主控以及闪存颗粒型号我会写上来

再来看看影驰这块固态  影驰的固态好像都是用的群联主控 这一块也不例外 不过主控上印着的PMI没搞明白什么意思 不过下面一排印着PS3111-S11

主控看完接下来看下颗粒 丝印上是EQFG8PQMB1 和上面那个颗粒的型号有一点点相似之处 应该也是海力士的吧 有知道的坛友麻烦告知一下

好的 最后来看看OCZ这块固态   东芝主控加东芝颗粒  这个主控面积是真的大 一个顶上面俩

主控是东芝TC58NC1000GSB  颗粒型号是TH58TEG9UDKBADE 丝印清晰 应该是真的

总结:三块固态中顶格重量最重 PCB板最轻(我自己拿手上掂量的)  影驰固态容量最大(这也行?)  OCZ的PCB板最大(大厂的板子就是大气!)

调侃完现在来说一下怎么处理吧  三块固态都是TLC应该没错吧 我也不是很懂 然后抢救的可能性以我的认知来看 应该就那个群联主控有抢救可能吧 另外两块应该是GAME OVER了

既然是U盘存储板块 那就请广大神通的坛友来告知一下小弟应该用什么U盘主控板来处理一下这几片颗粒  希望坛友们不吝赐教 在此先谢过大家了

网友A:
影驰的铁甲蘸酱在坛子里你永远找不到两块相同方案相同颗粒的XDD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影驰的铁甲蘸酱在坛子里你永远找不到两块相同方案相同颗粒的XDDD

啊。。。这  这也太真实了吧  买家拿到手都是在拼人品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影驰的铁甲蘸酱在坛子里你永远找不到两块相同方案相同颗粒的XDDD

我的铁甲蘸酱120是东芝颗粒。。。。

网友B:
88NV1120和群联PS3111有软件可以开卡,那个OCZ的折腾不了,软件自己找

网友:
ocz的应该是ps3110的马甲,之前看别人用群联的固件修复软件修复成功了,但我没成功

网友:
OCZ那个是东芝Q300的马甲版,是群联PS3110和东芝2DTLC方案,,这个我可以搞,,求送
不过这玩意速度,,,很悲剧就是了

网友:
第一个最烂。通常都是直接扔

第二个本质就是群联3111,只不过是深度开发版本,自己设计了PCB,不是群联交货模式。颗粒丝印看不出来是啥,可以用FLASH ID工具来读取

第三个比较老的了,3110,主控本质还是不错的,性能也不错(具体看搭配的颗粒),在当时唯独缺点就是兼容性差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88NV1120和群联PS3111有软件可以开卡,那个OCZ的折腾不了,软件自己找

我也有几个这样的盘,求指导开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