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详细的中兴E8820S的TTL刷机教程,附最完美的Padavan固件

楼主(2020-10-06):
闲鱼40元入一台中兴E8820S:7621+7612+7603NAND:128MRAM:256M。买来就是准备刷机玩的,哈哈。按照论坛前辈们的步骤来

一、准备工作
硬件准备:
(1)PL2303 TTLUSB模块
2U盘一个
软件准备:
1)备份MAC:进入E8820S的【专家模式】界面,复制三个MAC下来保存。如图:
2)下载B70 breed复制至U盘,(B70 固件:如 padavan lede openwrt也可下载下来备用)

二、8820STTL刷机过程
(1)拆机和连接TTLUSB模块。开壳E8820S,两个螺丝去掉就可以打开了。在废旧板子找几根针焊在路由器电路板的TTL接口上,然后按图对应接好。
2连接好TTL模块后(注意路由主板不要通电),将TTL模块与电脑USB连接。打开putty设置好串口参数,打开窗口等待。路由器主板通电,等了半天窗口咋没显示信息?这下可愁死俺了,
先排除硬件故障(TTL口焊好没?PL2303 TTLUSB模块有没有问题?等),再看TXRX反了没有?都没问题,难道板子有问题?通电后路由器主板的灯都不闪一下,好像没启动啊。
死马当着活马医,不管了,先把主板断电,再抽掉TXRX。再通电,这时候路由器主板灯亮了,OK!把TXRX线再次插上,能看到窗口上显示信息了吧(还没看到信息,可能是TX/RX插反了,换了再插),稍等一会敲回车,就可以在TTL的控制台界面输入用户名(zte_wrt)及密码(12345!@#$%)登录了。(完美解决了通电窗口不显示信息的问题,哈哈)

(3)将装有breed文件的U盘插入路由器主板USB中。备份原机备份原机固件到U盘:
# cat /proc/mtd    显示原系统
dev:    size   erasesize  name
mtd0: 07f80000 00020000 "Whole flash"
mtd1: 00220000 00020000 "Bootloader"
mtd2: 00140000 00020000 "indiv"
mtd3: 00140000 00020000 "tag"
mtd4: 00180000 00020000 "usercfg"
mtd5: 00180000 00020000 "backcfg"
mtd6: 00180000 00020000 "defcfg"
mtd7: 00180000 00020000 "env"
mtd8: 00180000 00020000 "log"
mtd9: 01900000 00020000 "version1"
mtd10: 01900000 00020000 "version2"
mtd11: 00e60000 00020000 "fs1"
mtd12: 00e60000 00020000 "fs2"
mtd13: 00800000 00020000 "plugin"
# cd /mnt/usb1_1/    (进入U盘根目录)
# cat /dev/mtd0 > whole.bin (备份原机固件到U盘,时间稍长)
# cat /dev/mtd1 > Bootloader.bin
(4)将breed刷入8820S:
# cat breed.bin > /dev/mtdblock1    (breed.bin是改名的breed-mt7621-hiwifi-hc5962.bin)
# reboot             (路由重启)
(5)路由重启后,在串口编辑窗口会看到重启信息,以及路由进入breed的状态,TTL刷机大功告成!!
(6)在breed中,刷入lemom大定制的eeprom,对8820S支持非常好,5G和2G信号非常稳定,刷入后记得修改成自己的MAC地址。Mac地址的规则是:LAN,WAN,RF1WLAN就是机器背面的地址,RF2的地址加1.
然后就可以刷固件了。
8820S可以用固件:所有支持极路由B70的固件8820S都能运行。
附:隔壁论坛高手奔大大专为中兴E8820S的最新适配编译 Padavan固件,完美解决各种led灯的问题,非常完美,在这里感谢奔大大,共享给大家了。

网友:
多年没有刷机了,以前经常刷机UBNT网桥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据说原固件支持无线漫游的?

网友A:
40一台还有卖?想搞几台

网友:
只要40一台的话那特别超值啊

网友:
我有点不明白,系统的账号密码有这么容易得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一台还有卖?想搞几台

40是碰运气,只有一根天线的

网友B:
我在咸鱼买都是50-60包邮,你买就是40,气愤

楼主:
现在的价格都是60左右,E8820 V2价格是40包邮

楼主:
谁有备份的(mtd0: 07f80000 00020000 "Whole flash")whole.文件,能否共享出来一用?不堪感激!

网友:
用闲鱼搜价格从低到高排序,有一个卖家50包邮的

网友:
完不完美看重新启动后脚本是否丢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咸鱼买都是50-60包邮,你买就是40,气愤

我还花75呢,都没说啥

网友:
e8827v3哭晕在厕所

网友:
信号很差,感觉只能当主路由

网友:
信号怎么样?

网友:
40一台价格还可以,再高了没啥高头,貌似跑不满300M

网友:
楼主eeprom可否分享一下

网友:
48全新的收了一台。35全新箱说全的V2收了一台。35的8新8822收了两台。还有比这更低的吗?

楼主:
50包邮,喜欢折腾的拿去,要的私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