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比亚迪速锐天窗电机控制板故障,4278G发热

楼主(2020-10-06):
2012款的速锐,极少使用天窗,某天想用时发现天窗开关不能控制了,我的记录仪改了天窗取电的,记录仪使用正常,说明供电是没问题的, 保险也是好的(后期验证过保险)
于是拆开顶灯,天窗控制开关就在顶灯上,然后就看到天窗电机了,这里没拍图,网上借用一下,那个白色塑料盖板里面就是电机的控制电路了,摸到盖板有点温度,也谈不上烫,反正有温度,感觉不正常

抠下盖板,电路板上一个芯片周围黄黄的,初步感觉就是它的问题了。电路板上两个螺丝,拧下来后把电路板抠出来,电路板跟电机就两个脚相连,控制电机的正反转。记录仪取电时因为不想破线,就在电路板插座上打的主意,直接在针脚上焊线了,取这个板还得把记录仪的插头线一并取出来,取的时候要把插头穿过顶篷边缘,后视镜碍事,暴力扳下来,这个不用怕扳坏,本来就是这么设计的,估计其它车也是一样的吧。板子取下后通电测试,10多秒钟后芯片就有温度了,再等一会就烫手了,拿到光线好点的地方看,芯片周围已黄,芯片表面的封胶也有黄的地方,这种位置的电路通常会正反两面都封上硬胶来防水

电机控制板跟开关控制板连在一起是这样的,大的就是开关控制板,顶灯和灯开关也在上面

天窗电机控制板跟电机连接的两个针脚,图上能看到,固定电机就2个螺丝,但是松开后电机也拿不出来,以前想拆下来看看,但找到方法,不了了之了

那个芯片是TLE4278G,因为表面封了胶,加上字也不清晰,看着费眼得很,于是用论坛推广的申宏显微镜拍了下,认字还是没问题了

现在问题来了,整个电路板没有做过多的检查,主要是不太会,如果我把这个芯片换掉,能不能大概率修好这块板呢?芯片不贵,10来块包邮,电机总成就贵了,几大百呢,我借图那家130,不知道是什么货,大伙帮我出出主意,谢谢啦

网友:
先换芯片再说

网友A:
TLE4278G 是一款单片集成低压差固定输出电压调节器,适用于高达 200 mA 的负载。该集成电路采用 PG-DSO-14 封装。该产品设计用于在汽车应用的恶劣条件下为微处理器系统供电,因此配备额外的过载、短路和过温保护功能。TLE4278G 也可用于其他需要稳定电压的应用。
结合TB上的介绍是“易损件”基本可以确定是这个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LE4278G 是一款单片集成低压差固定输出电压调节器,适用于高达 200 mA 的负载。该集成电路采用 PG-DSO-14  ...

要是真如你所说,那我开心死了

网友:
人生总有艰难的抉择

楼主:
万能宝上找到好几种印刷(丝印或激光)的4278G,LOGO都是一样的,它们是同个厂家生产的同个东西吗,有什么讲究吗第3图跟我那个排版最像,但字体稍粗

网友B:
看功能,推测此IC是用于12v降压到5v给cpu供电的。
网上能搜到datasheet,建议楼主先查一下它的输出电压是否是5v,如果超过,那么cpu可能已经被烧掉了,那就只能换总成了
要不就拆了这ic,直接外接个5v电源到cpu上,看下天窗能不能控制,确认cpu没问题再买TLE4278也不迟
不过这ic是带看门狗输出的,还得分析下电路看看这狗影响不影响cpu工作
唉,车级应用比普通家电设计复杂多了,像这种参数的ldo,家用电器上的几毛一个包邮,车用的就得十多块,简直抢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功能,推测此IC是用于12v降压到5v给cpu供电的。
网上能搜到datasheet,建议楼主先查一下它的输出电压是否 ...

你说的CPU应该是指另一面的正方形的大芯片吧,外观上倒是看不出来什么问题。现在也没法测试了,芯片已经暴力从板子上拆下,因为有类似三防漆之类的防水涂层才暴力的,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功能,推测此IC是用于12v降压到5v给cpu供电的。
网上能搜到datasheet,建议楼主先查一下它的输出电压是否 ...

楼主确实需要按这个步骤确认一下,不然又白买了芯片吃灰

网友:
7楼说得很赞!

楼主:
新的芯片到了,换上,发热,故障并未消除
我把电路板从车上拿下来,直接用另外的12V供电,芯片秒烫手
唉,不开心,图也不想发了

网友C:
直接天窗电机加电压试试能动作不,记得加上保险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天窗电机加电压试试能动作不,记得加上保险试。

能,电机已经拆下来了,单独加电正反转都正常,空载电流1.4A的样子
另外,板子已经修好了,回头有空我再来更新下帖子

网友:
板子是什么原因?前年我的车闪光器烧了了,打转向没灯,最后到家自己把闪光器拆下来,拗开,有几个电容烧毁了,PCB 也有点烧糊了,当时没的换,4S也远,就自己修了下,就好了,到现在一直没问题,不过也买了个新的闪光器备着,

网友(2020-11-06):
你好,我也是比亚迪速锐的车主,我的天窗现在也不是很灵。按动按键能发出“咔哒”的声音,但是天窗没有动静。反复按几次天窗又能关闭了。但是打开天窗很顺畅。直接就能打开。总是在关闭时不好关。麻烦楼主帮忙看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