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继续拆修打火机

楼主(2020-10-06):
再拆两个打火机再拼一个能用的出来,带灯有指尖陀螺那个貌似有摇摇棒的功能可以显示图形字母,电池大小不太合适外壳盖不严,玩了几天今天拆开把电池换到其他的上面吧…这个就很简单了…换好充电去喽…

网友A:
可惜的都是电热版本,要是有等离子点烟器电路换功率管修复,解决绝缘等问题更好。

网友B:
这玩意还是简单点好,一个充电IC加个mos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惜的都是电热版本,要是有等离子点烟器电路换功率管修复,解决绝缘等问题更好。 ...

等离子打火机?怕那玩意儿臭氧超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还是简单点好,一个充电IC加个mos搞定。

确实挺简单的,实用就行了,就是电池容量是硬伤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等离子打火机?怕那玩意儿臭氧超标啊…

确实有臭氧过多问题,价格比电热丝可贵不少,电路复杂故障点多。楼主的电热丝版本好处是价格实惠,电路比等离子升压简单,网上能找到电热丝修补件和电池配件等。

网友C:
看楼主指甲有竖纹,经常熬夜或者抽烟喝酒太多,肝不好。

网友D:
电池都肚胀了,还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有臭氧过多问题,价格比电热丝可贵不少,电路复杂故障点多。楼主的电热丝版本好处是价格实惠,电路比 ...

都是朋友给的,拼拼凑凑弄两个玩一下…自己买这玩意儿就不合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楼主指甲有竖纹,经常熬夜或者抽烟喝酒太多,肝不好。

确实经常熬夜,抽烟…痛风…戒酒4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都肚胀了,还能用?

就是把怀孕的那个给换掉啊…

网友:
电池都怀孕了,还不赶紧换新啊

网友(2022-07-18):
电池用不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