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还以为是无线中继,拆个家用驱蚊器

楼主(2020-10-06):
国庆期间,在亲戚加见到一个奇怪的玩意儿,看到多个房间上都插着这个东西,起初以为是无线中继,桥接WIFI用的,后来因为好奇,拿下来研究了一下,发现不是无线中继

正面,只有一个pest reject的标识,翻译过来就是驱蚊器

背面,没有任何参数信息和生产厂家信息

侧面也没有任何文字信息

下面开拆

里面的电路非常简单,就一个整流二级管和限流电阻与蓝色发光二级管并联,插上电后,指示灯发光

压电陶瓷蜂鸣片与发光二极管并联,按压蜂鸣片,指示灯也能闪亮。
请大家分析下这个驱蚊器是什么原理?难懂是利用特定频率的声音来驱蚊?这个东东工作时候凑近也听不到什么声音,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驱蚊效果。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个忽悠,工频声音不可能驱蚊,不过换能片发电可点亮指示灯比较少见,我试过加湿器头拆的换能片没法点亮LED。

网友:
太无耻了,用50Hz驱动压电陶瓷?可恶的是连按钮都是假的

网友:
led指示灯告诉你它在工作。具体什么工作,嗯,你看它有亮。

网友:
据说是智商考验的。原理在于某些蚊子会避开雄性蚊子的声音,饿了的时候,蚊子也不管什么的。

网友:
这种东西市场上司空见惯,忽悠人骗钱。

网友A:
那么问题来了,究竟是二级管还是二极管呢

网友:
正儿八经的超声波驱蚊是需要有几个芯片产生特定频率的震荡电路,这玩意绝对是智商忽悠器。可能是怕拆解,又并联一个压电陶瓷片来给客户解释开脱

网友:
这是智商测试仪

网友:
哈哈, 我也看错了

网友:
走哪拆哪的习惯要改改了,拆出智商测试仪让亲戚情何以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问题来了,究竟是二级管还是二极管呢

打错字了,是二极管

网友:
驱蚊灯就是驱蚊灯,能不能驱蚊并不妨碍他成为驱蚊灯

网友:
这种东西应该是没人会买吧

网友:
太强大了,感觉就像并个电容在家里 的电路中,然后就交了智商税了

网友:
你家亲戚被坑的惨啊,说不定你给他解释说这个根本不能驱蚊,他还不一定信,哈哈哈哈哈

网友:
发光管就是告诉你安心了,看它已经帮你工作了

网友:
有555芯片的,可能多少起点作用,这个是忽悠人的,没用。

网友:
我有个跟你这个外壳一样 里边就一个led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