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我把博世go2的9个弹簧拿掉3个 但是 最低2档 不会转了 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2020-10-06):
我把博世go2的9个弹簧拿掉3个 但是 最低2档 不会转了 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扭力调节压力太小了一直打滑呗,超过静态摩擦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扭力调节压力太小了一直打滑呗,超过静态摩擦力了。

有什么办法让他转动呢

网友B:
很简单,齿轮装反了,缝隙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齿轮装反了,缝隙过大。

应该不是,我按照原位装的,其他档位都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齿轮装反了,缝隙过大。

他说最低两档,说明高档转,不是齿轮问题应该,多加几根弹簧就恢复了。扭力阻尼太小低于旋转摩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说最低两档,说明高档转,不是齿轮问题应该,多加几根弹簧就恢复了。扭力阻尼太小低于旋转摩擦了。 ...

我把拆掉的3个弹簧加进去就又转了  然后拆掉又不动了 网上说的 拆掉3个弹簧都可以正常转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把拆掉的3个弹簧加进去就又转了  然后拆掉又不动了 网上说的 拆掉3个弹簧都可以正常转的 ...

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注意看一下原贴,要将限位器塑料片切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注意看一下原贴,要将限位器塑料片切一点。

削了那个卡片,负一档会很松么

网友C:
根本不需要拿掉,拿掉以后最大软扭就小了。增加负一档,手一捏就停。

网友(2020-12-30):
引用 网友C:
根本不需要拿掉,拿掉以后最大软扭就小了。增加负一档,手一捏就停。

怎么弄说下呗

网友:
拆了三个弹簧,一档也不大好捏停。至于二档不会动,是因为没有安装好,第一次安的时候,也是低档没反应,或者低档扭矩特别弱,轻轻一碰就不转。

网友:
看来还是增加负一档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