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慧荣SM2259TX固态无法NTFS格式化

楼主(2020-10-06):
笔记本突然变卡 把固态拆下来测试 固态格式化NTFS反应超慢并且无法格式化成功 换 exFAT FAT32又正常格式化 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向各位大佬请教请教 慧荣SM2259TX

楼主:
转接卡加USB3.0易驱线 这速度。。。

网友A:
那就是有问题了..

NTFS格式化本身就要像分区写文件,可能之前还有测试工作.
你试试 FAT32 不快格,估计同样慢且不通过..
前段时间说了, SMI 不带RAM 的就是垃圾,还被人大怼..

尤其是现在TLC,QLC,白黑横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有问题了..

NTFS格式化本身就要像分区写文件,可能之前还有测试工作.

是的,SMI没有RAM都是垃圾,是我体验过唯一日用会卡顿住的固态方案,和远古时期的固态有的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