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众仪ZT-5BQ测量交流小电流竟然秒杀了优利德UT210E!

楼主(2020-10-06):
测量40W白炽灯电流时,无意中发现,众仪ZT-5BQ竟然比以测量小电流著称的优利德UT210E准确!这太意外了!

网友A:
插座上的哪个红黑插进去的哪个啥叫来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插座上的哪个红黑插进去的哪个啥叫来着

搜香蕉插  有铜镀金 铜镀镍 和铁的

网友C:
要让导线通过钳头的中心,尽量不要偏,这样测出来的结果才会更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让导线通过钳头的中心,尽量不要偏,这样测出来的结果才会更准些。

测试时试过了,无论怎么调整线的位置,210E怎么都偏低,所以索性就这么拍照了!

网友:
UT210测感性负载我的低很多
测电阻负载好些确实偏低了
我的210E是15年的

网友:
哪个数值最准呢

网友:
可能跟众仪用的芯片比较新有关。

网友:
众仪的表,外壳用料太差!

网友:
我用的ut210d,恕我直言钳表本来设计是用来测量大电流的,小电流的话用普通万用表更准确。
当然从这个图看ut210e确实偏小了。

网友:
小电流表不方便,然后,我买了QB9,功能多点,少带表

网友:
210e的芯片应该可以校准,楼主找个编程器自己校一下吧

网友D:
拿三块众仪表的的结果说优利德低,怎么感觉这个参考怪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拿三块众仪表的的结果说优利德低,怎么感觉这个参考怪怪的

只要不是太离谱的表,aca电阻采样的精度普遍高于钳表aca互感器的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搜香蕉插  有铜镀金 铜镀镍 和铁的

你买的能不能给个连接

网友:
众仪的表屏幕是表界最奇葩的,没有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