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酷比魔方IPLAY8平板电脑音质太差,换什么喇叭

楼主(2020-10-07):
我的老天爷啊,那声音比很早的收音机都差,比手机的差多了,必须换喇叭,估计原厂用最便宜的喇叭。

好像网上还没有拆过的,应该不难。

网友A:
一看就知道是索尼的相机拍的!

网友:
应该是没有单独的音频处理器,换喇叭有改善,估计效果不大。

网友:
这个怎么换都一样啊

网友B:
好像不只是外放喇叭和耳机的问题,我的华为荣耀5平板也是,把音效全关了,发现音质还是没windows计算机电脑的好。只能尝试平板加USB声卡输出到外置音箱。

网友:
酷比魔方算最早的国产品牌了,就是做工山寨代表之一了

网友:
外接音箱,试试

网友:
这不是喇叭的问题,而是独立音腔太小导致的,换成再好的喇叭也发挥不了作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知道是索尼的相机拍的!

dsc就是索尼吗?想得太简单

楼主:
的确是索尼的洋垃圾手机拍的,但是人家的音质,屏幕色彩,相机,吊打国内多数。

找了一圈,都没有拆机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不只是外放喇叭和耳机的问题,我的华为荣耀5平板也是,把音效全关了,发现音质还是没windows计算机电脑 ...

我这个是当时酷比魔方最便宜的平板,音质简直是噎死你,,,

楼主:
用耳机口接外接音箱,音质还是非常满意的。所以现在最最便宜的音频放大电路也足够好了。
还是内置的喇叭太便宜了

楼主:
好像是15*24的小喇叭,音质太差。
就是从底边开始翘,不是很紧。用个吸盘好拉。

楼主:
平板电脑喇叭 原道N12 N70  平板扬声器 2415  8欧1W 8R 1W 1524:loveliness:

网友:
曾经在京东买了一个酷比魔方 ,简直是太辣鸡了 ,花去 900多    我的没怎么用 自己就坏了
同期大婶买的padmini  天天看电视剧 到现在还在正常使用 苹果还是牛b的

网友:
接蓝牙音箱

网友:
ipad mini的扬声器

楼主(2020-11-19):
得了,买了新喇叭,换了后音质一毛一样,所以不是喇叭的原因,估计推动电路就是个垃圾。

楼主:
可惜了我买了几个好喇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