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类玩具四驱车用的小电机 真的能达到8万转吗

楼主(2020-10-07):
这电机标的88000转/每分钟 我都有点不信了

网友:
空载转速,不奇怪。

网友:
没有轴承不可信,FDB也无能为力

网友:
就大图那个,我是不相信的!

网友:
21万rpm的那个是真的离谱,转速这么高扭矩应该很差吧(P=NM*RPM),扭矩上不来,速度也上不来的,那岂不是升级变降级了个人乱分析的大神不要笑哈

网友:
记得以前的时候,有人自己绕马达,那个速度贼快,那个电池烫的啊,可以煎蛋

网友:
给它烧融化了也到不了8w:lol:

网友:
没用,这样的垃圾电机,转快点,碳刷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磨损,我自己手绕了个,原厂碳刷3毫米,看着很多,转了没半分钟,磨秃了

网友:
时速8W转我就信!

网友:
人有多大胆,宣传来打折

网友:
要快还是得上无刷!!就是扭力相对差点

网友A:
零几年我被坑过,每个电机40元两颗钻石牌入门版本,好像自带镀银电刷没遥控车拆的碳刷耐用,单买镀银电刷要5元偏贵,自带比铁氧体好点的磁石和铜套轴承,后来买15元4颗车轮用的滚珠轴承,发现轴承孔径和电机轴径刚好吻合,把电机孔略微扩径粘上两颗滚珠轴承,空载转速比以前提升明显,扭矩还是不行打算买磁钢配件,预算太多已经放弃,最多弄其它旧配件,换成6伏旧遥控车拆的转子和碳刷,粘上耳机拆的钕铁硼磁钢片凑合,改成两节14500锂电池串联,导向轮用旧滚珠轴承只能玩玩,不让在塑料跑道竞赛以免被钢轴承磨损。

网友:
B站有个视频测试转速,实际2-3万转。

网友:
210000?少一个0还差不多

网友:
8w转怕不是要boom

网友:
这个很像小时候四驱车双星电机啊

网友:
转速高低取决于电压高低,上8W转碳刷早就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零几年我被坑过,每个电机40元两颗钻石牌入门版本,好像自带镀银电刷没遥控车拆的碳刷耐用,单买镀银电刷要 ...

小学初中那会也没钱,也没买过马达
不过收集了好多马达
那会不懂,还拆了换转子和后面那个塑料的(反正3个零件互相换着看哪个快,会出现很慢的)
后来就不玩了,然后搬家唯一一辆车子都不知道扔哪了,然后去年又搬家,那车子还是没出现(可能第一次搬家那会就扔掉了)

网友:
当年50买了个猎豹电机 说是2万转 拆开看过 线粗 磁铁磁力也比普通的强

网友:
这是要起飞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