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英特尔至强8核心16线程的CPU换个X79主板2011针脚。(不会修,只会换主板)

楼主(2020-10-07):
用户送修一台不开机主机,看风扇已经被用户损坏的惨不忍睹。接下看我们一起看看主要的配件和更换过程。
三星服务器内存两条单条8G双面,两条16G ddr3

看这就是CPU型号,8核心16线程好多的框框

内存上机

风扇支架上机

硅脂上CPU

涂硅脂,用手指涂抹均匀。
上风扇,10块钱的风扇能省则省了。别忘了撕掉保护膜

装机好,开机

装系统打驱动以后可以愉快的数框框了。

感谢各位的观看,到此结束了。谢谢。

网友A:
这种山寨X79拿来干啥

网友B:
原来热管散热器挺好,换个风扇就解决了,这山寨散热器压得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热管散热器挺好,换个风扇就解决了,这山寨散热器压得住吗

压得住,热管散热器风扇叶片已经被用户拆坏了。所以换了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山寨X79拿来干啥

上网看视频扫雷

网友C:
这条子假得不能再假了
三星自有颗粒 不可能用镁光的颗粒、
而且X79标准6个SATA3、
这板子只有一个SATA3+3个SATA2、你是修电脑的,很清楚这这个是什么南桥 不用说了吧、

130WTDP  你就给个这玩意儿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条子假得不能再假了
三星自有颗粒 不可能用镁光的颗粒、
而且X79标准6个SATA3、

100-200一个风扇用户接受不了,都是为了生活。能用就将就用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种山寨X79拿来干啥

能用够用好用就行了,说得好像你用几万块的电脑一样

网友E:
难道是传说中的华南金牌?

楼主:
引用 网友E:
难道是传说中的华南金牌?

牌子:游戏革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用够用好用就行了,说得好像你用几万块的电脑一样

能用就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能用够用好用就行了,说得好像你用几万块的电脑一样

就说多少钱一套吧,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说多少钱一套吧,哈哈

我的配置低哈哈哈

处理器        AMD Athlon(速龙) X4 730 Quad Core 四核

主板        七彩虹 C.A55H M2

内存        8 GB ( 悉锐 DDR3 1600MHz )

主硬盘         JAZER H600 120GB ( 120 GB / 固态硬盘 )

主显卡        Nvidia GeForce 9400 GT ( 128 MB )

显示器        联想 LEN65A9 LEN LS2033wA ( 20 英寸  )

网卡        瑞昱 RTL810x/8139 Family Fast Ethernet NIC

声卡        AMD High Definition Audio Controller

网友F:
E5白捡 啊   当年办公室电脑我配的E3  单主机就得近6千

楼主:
引用 网友F:
E5白捡 啊   当年办公室电脑我配的E3  单主机就得近6千

用户拿过来维修的,弄好了要还用户的

网友G:
这种辣鸡板子没有图纸只能查时序吧?说实话应该还能回收一个桥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辣鸡板子没有图纸只能查时序吧?说实话应该还能回收一个桥

不懂,只会换主板

网友:
我就是来看看。

楼主:
有空多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条子假得不能再假了
三星自有颗粒 不可能用镁光的颗粒、
而且X79标准6个SATA3、

服务器内存造假的很少,这个条子是回收美光换标的。主板是B75芯片的,全新的只要30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