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七彩虹SL500 480g开卡求助

楼主(2020-10-07):
开卡不过。请问是颗粒出问题了。还是设置问题,谢谢各位了

网友:
是不是颗粒选型的问题啊,看颗粒的印字,似乎不是原厂印字

网友:
估计颗粒坏了

网友:
是480G的么?选自动看看

网友:
颗粒都写了CE3了,肯定CE3有问题。这颗粒只能降容开

网友:
屏蔽CE3开卡吧,坏了一个CE,这个估计厂家也是知道的,颗粒上都写了CE3,屏蔽掉选择BOKB开成TLC

网友:
是不是颗粒选型的问题啊

网友:
CE3炸了,挑ce开卡呗

楼主:
我SB,没看见,此贴总结

网友:
在右边可以选择CE

网友A:
颗粒的来历不明,另换个试试。

网友:
七彩虹SL500 480g开卡求助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0126

网友:
我来学习学习,我前几天修一个啥也不用设置就好了!

网友:
降容量开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颗粒的来历不明,另换个试试。

不是,出厂就这样,颗粒上写了个ce3,ce3有问题,屏蔽就好了

网友:
这种垃圾用来存存游戏就算了

网友:
又见04T的神颗粒。屏蔽CE3可以开剩下的6个ce,

网友:
配图很细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学习了。

网友(2022-11-28):
我的七彩虹 SL500 480G 主控和芯片型号跟你的一模一样 我的成功了 目前复制文件也没问题 希望后来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