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一只古老读卡器,多功能,还是硬芯

楼主(2020-10-07):
今天收拾东西找到一个上古时期的读卡器

还是多合一,这个买的时候接近80大洋了,主要是为了大接口。

现在已经赶不了,读不了大容量的卡,速度可以用龟速来形容,存储的发展速度也是迅猛的

现在已经没有啥场合合适他了,多看几眼,下次扫除可能就进回收站了。跟人一样,不发展就被淘汰啊。

下面欣赏扒皮过程。

侧面,适合多种卡

古老接口

继续扒

这少了多少元件

ldo也用了一个二极管凑数,当年能用这是佩服自己。缩水极端啊。

安国主控

话说新人都是-100m吗?回帖都受限制。。。。。。

网友A:
很正常了,每人都是从负M币开始变正M币了,这个读卡器我也有个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正常了,每人都是从负M币开始变正M币了,这个读卡器我也有个差不多了 ...

你的读卡器是不是电容电阻比他这个多(没缩水的),是不是没有PC卡槽,我的就是,布局跟他这个简直一样,但是电容电阻都是焊上去了的,只是没有PC卡槽,

网友:
都是密密麻麻的电阻电容,2.0接口不是都差不多吗

网友:
CF,MD,SM,XD,SD,MMC,MSPRO卡都可以读取了

网友:
零几年父亲有一个类似的多合一读卡器,只不过早期版本没有SD卡。CF卡物理防反接有点坑,当初父亲不小心插反导致相机里引脚变弯,只能先买一次性胶片相机应急。

网友:
现在很多卡都用不到了。基本都是tf卡了

楼主:
现在好少见到这么多规格的了 基本就是sd和tf了

网友(2020-11-30):
做工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