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求助:关于编程器出错-atmega8

楼主(2020-10-07):
想把编程器刷成最新版本的固件.

编程器后面写着AVRISP 可是读取到的是STK500, avrstudio4显示固件是2.07 要我升级,升级的时候就绿灯也亮,就是出现错误.
是Atmega8坏了?只是哪个I/O口坏了?还是不支持的原因?
arduino里的其他编程器固件能不能刷入?怎么刷入呢?
***更正, LDO查到是8G http://www.s-manuals.com/smd/8g 是8V稳压3端,这么说来电压也正常.
ps:12V接好,跳线连好了.

以下出错信息
  1. Arduino:1.8.13 (Windows 7), 开发板:"ATmega8, Yes (UART0), EEPROM retained, BOD disabled, LTO disabled, External 7.3728 MHz"

  2. avrdude: Version 6.3-20190619

  3.          Copyright (c) 2000-2005 Brian Dean, http://www.bdmicro.com/

  4.          Copyright (c) 2007-2014 Joerg Wunsch

  5.          System wide configuration file is "C:\Users\bobby\AppData\Local\Arduino15\packages\MiniCore\hardware\avr\2.0.6/avrdude.conf"

         Using Port                    : COM1

         Using Programmer              : stk500

         AVR Part                      : ATmega8

         Chip Erase delay              : 10000 us

         PAGEL                         : PD7

         BS2                           : PC2

         RESET disposition             : dedicated

         RETRY pulse                   : SCK

         serial program mode           : yes

         parallel program mode         : yes

         Timeout                       : 200

         StabDelay                     : 100

         CmdexeDelay                   : 25

         SyncLoops                     : 32

         ByteDelay                     : 0

         PollIndex                     : 3

         PollValue                     : 0x53

         Memory Detail                 :

                                  Block Poll               Page                       Polled

           Memory Type Mode Delay Size  Indx Paged  Size   Size #Pages MinW  MaxW   ReadBack

           ----------- ---- ----- ----- ---- ------ ------ ---- ------ ----- ----- ---------

           eeprom         4    20   128    0 no        512    4      0  9000  9000 0xff 0xff

           flash         33    10    64    0 yes      8192   64    128  4500  4500 0xff 0x00

           lfuse          0     0     0    0 no          1    0      0  2000  2000 0x00 0x00

           hfuse          0     0     0    0 no          1    0      0  2000  2000 0x00 0x00

           efuse          0     0     0    0 no          0    0      0     0     0 0x00 0x00

           lock           0     0     0    0 no          1    0      0  2000  2000 0x00 0x00

           calibration    0     0     0    0 no          4    0      0     0     0 0x00 0x00

           signature      0     0     0    0 no          3    0      0     0     0 0x00 0x00

         Programmer Type : STK500V2

         Description     : Atmel STK500

         Programmer Model: AVRISP

         Hardware Version: 1

         Firmware Version Master : 2.07

         Vtarget         : 5.0 V

         SCK period      : 0.1 us

  42. avrdude: stk500v2_command(): command failed

  43. avrdude: initialization failed, rc=-1

  44.          Double check connections and try again, or use -F to override

  45.          this check.

  46. 烧录引导程序出错。

  47. avrdude done.  Thank you.

在文件 -> 首选项开启
“编译过程中显示详细输出”选项
这份报告会包含更多信息。

网友A:
锁死了吗?看看刷机时编程配置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锁死了吗?看看刷机时编程配置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锁死了吗?看看刷机时编程配置才行。

是锁死了吗? 签名都是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锁死了吗?看看刷机时编程配置才行。

以下是熔丝配置
avrdude.exe: Version 6.3, compiled on Feb 17 2016 at 09:25:53
             Copyright (c) 2000-2005 Brian Dean, http://www.bdmicro.com/
             Copyright (c) 2007-2014 Joerg Wunsch

             System wide configuration file is "C:\Users\bobby\Downloads\avrdudess\avrdude.conf"

             Using Port                    : COM1
             Using Programmer              : stk500
             Overriding Baud Rate          : 115200
             AVR Part                      : ATmega8
             Chip Erase delay              : 10000 us
             PAGEL                         : PD7
             BS2                           : PC2
             RESET disposition             : dedicated
             RETRY pulse                   : SCK
             serial program mode           : yes
             parallel program mode         : yes
             Timeout                       : 200
             StabDelay                     : 100
             CmdexeDelay                   : 25
             SyncLoops                     : 32
             ByteDelay                     : 0
             PollIndex                     : 3
             PollValue                     : 0x53
             Memory Detail                 :

                                      Block Poll               Page                       Polled
               Memory Type Mode Delay Size  Indx Paged  Size   Size #Pages MinW  MaxW   ReadBack
               ----------- ---- ----- ----- ---- ------ ------ ---- ------ ----- ----- ---------
               eeprom         4    20   128    0 no        512    4      0  9000  9000 0xff 0xff
               flash         33    10    64    0 yes      8192   64    128  4500  4500 0xff 0x00
               lfuse          0     0     0    0 no          1    0      0  2000  2000 0x00 0x00
               hfuse          0     0     0    0 no          1    0      0  2000  2000 0x00 0x00
               lock           0     0     0    0 no          1    0      0  2000  2000 0x00 0x00
               calibration    0     0     0    0 no          4    0      0     0     0 0x00 0x00
               signature      0     0     0    0 no          3    0      0     0     0 0x00 0x00

             Programmer Type : STK500V2
             Description     : Atmel STK500
             Programmer Model: AVRISP
             Hardware Version: 1
             Firmware Version Master : 2.07
             Vtarget         : 5.0 V
             SCK period      : 0.1 us

avrdude.exe: stk500v2_command(): command failed
avrdude.exe: initialization failed, rc=-1
avrdude.exe: AVR device initialized and ready to accept instructions
avrdude.exe: Device signature = 0x5e0000
avrdude.exe: Expected signature for ATmega8 is 1E 93 07

avrdude.exe done.  Thank you.

Reading lock bits...
>>>: avrdude -u -c stk500 -p m8 -P COM1 -b 115200 -F -v -U lock:r:-:h
错误: _FUSELOCKREADFAIL

avrdude.exe: Version 6.3, compiled on Feb 17 2016 at 09:25:53
             Copyright (c) 2000-2005 Brian Dean, http://www.bdmicro.com/
             Copyright (c) 2007-2014 Joerg Wunsch

             System wide configuration file is "C:\Users\bobby\Downloads\avrdudess\avrdude.conf"

             Using Port                    : COM1
             Using Programmer              : stk500
             Overriding Baud Rate          : 115200
             AVR Part                      : ATmega8
             Chip Erase delay              : 10000 us
             PAGEL                         : PD7
             BS2                           : PC2
             RESET disposition             : dedicated
             RETRY pulse                   : SCK
             serial program mode           : yes
             parallel program mode         : yes
             Timeout                       : 200
             StabDelay                     : 100
             CmdexeDelay                   : 25
             SyncLoops                     : 32
             ByteDelay                     : 0
             PollIndex                     : 3
             PollValue                     : 0x53
             Memory Detail                 :

                                      Block Poll               Page                       Polled
               Memory Type Mode Delay Size  Indx Paged  Size   Size #Pages MinW  MaxW   ReadBack
               ----------- ---- ----- ----- ---- ------ ------ ---- ------ ----- ----- ---------
               eeprom         4    20   128    0 no        512    4      0  9000  9000 0xff 0xff
               flash         33    10    64    0 yes      8192   64    128  4500  4500 0xff 0x00
               lfuse          0     0     0    0 no          1    0      0  2000  2000 0x00 0x00
               hfuse          0     0     0    0 no          1    0      0  2000  2000 0x00 0x00
               lock           0     0     0    0 no          1    0      0  2000  2000 0x00 0x00
               calibration    0     0     0    0 no          4    0      0     0     0 0x00 0x00
               signature      0     0     0    0 no          3    0      0     0     0 0x00 0x00

             Programmer Type : STK500V2
             Description     : Atmel STK500
             Programmer Model: AVRISP
             Hardware Version: 1
             Firmware Version Master : 2.07
             Vtarget         : 5.0 V
             SCK period      : 0.1 us

avrdude.exe: stk500v2_command(): command failed
avrdude.exe: initialization failed, rc=-1
avrdude.exe: AVR device initialized and ready to accept instructions
avrdude.exe: Device signature = 0x580000
avrdude.exe: Expected signature for ATmega8 is 1E 93 07

avrdude.exe done.  Thank you.

楼主:
发现这个签名还是可变?的.

网友B:
这个型号不支持通过串口直接烧写的,只能用下载器,除非烧写过BootLoad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型号不支持通过串口直接烧写的,只能用下载器,除非烧写过BootLoader。

感谢回复,
用下载器读出来的signature=0x000000,可能是被锁死了.正在研究高压熔丝恢复

网友C:
13块淘一个ISP的算了,支持win7-64的。不过可能要用PROGISP1.72单独烧写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用下载器读出来的signature=0x000000,可能是被锁死了.正在研究高压熔丝恢复 ...

直接换一个吧,锁了还不够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3块淘一个ISP的算了,支持win7-64的。不过可能要用PROGISP1.72单独烧写

@4056335 及各位给与回复的朋友:
经过一晚上"战斗", 搞定了个以为被锁死的mega32. 一会儿再试试mega8.
我是误设置错误CKSEL, 选择了内置振荡.
被"锁死"的mega32, 先去掉外部晶振, 编程速度选择16K之后能识别到"签名", 能读写熔丝.

还好没设置错jtag和ISP,reset端口.不然真凉了.

一会儿再试试mega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