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sm3282上市了!Transcend JetFlash920 128GB简单测试

楼主(2020-10-07):
【Transcend 創見】c USB3.2高速高耐用隨身碟,最高讀取420MB/s ; 最高寫入400MB/s

next

网友A:
就看价格了,40以内可以接受,超过了还不如58xt了

楼主:
测试速度还不错,这个主控如果配上MLC和SLC芯片,性能会更牛,

单芯片 SM3282芯片,板子体积可以做得 很小巧,

估计会很火,创见这个上市价格也不贵,200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速度还不错,这个主控如果配上MLC和SLC芯片,性能会更牛,

单芯片 SM3282芯片,板子体积可以做得 很小 ...

这smart有点看个寂寞的意思

网友B:
看价格和兼容性吧,价格30可以接受,最好不要像3281那样插进去等个半天才认盘。再等等新消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试速度还不错,这个主控如果配上MLC和SLC芯片,性能会更牛,

单芯片 SM3282芯片,板子体积可以做得 很小 ...

请问您是台兄?
  TB上还没有货呢,能否拆开来看一下板子,听说这东西搭配TLC是最佳选择,MLC的固件还是没有,现阶段京一好像测试过搭配QLC还是惨不忍睹,1CE缓外20M左右,您的这个搭配TLC颗粒鸡血的模式有多少G,1G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您是台兄?
  TB上还没有货呢,能否拆开来看一下板子,听说这东西搭配TLC是最佳选择,MLC的固件还是 ...

美亚上已经能搜到了,卖38刀。貌似是从日亚调货的

网友C:
再快也是bch,还不如2246xt,2258xt的套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您是台兄?
  TB上还没有货呢,能否拆开来看一下板子,听说这东西搭配TLC是最佳选择,MLC的固件还是 ...

3282有L06B的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快也是bch,还不如2246xt,2258xt的套料

现在的3280都30元一片,简直太侮辱人的智商了,3281才7元,3282能把3280扫入垃圾堆就是这个芯片的任务,想要替代58XT 59XT,看规划是没有这个产品了

网友D:
单芯片方案,片内小缓存,不可能有多快、
随便个PS3111 58XT 起码是完整SSD主控、LDPC纠错、片内缓存也很大像3111集成32MB,哪怕1TB  跑FTL也够用
这种QFN引脚的,参考2244LT或者2246XT M AA,
据说是Cortex-R系列内核,L1 32+32K 没有L2,个人推测是R3、跑FTL用的闪存,从4K 随机就能看出来,显然这玩意基本就是3280的升级版,看看46XT的2*256KB的缓存,4K随机都能跑100+,这玩意想吊打46XT 58XT是不可能(除非上帝之手)

好处是成本低(注意我这里并不是说终端售价低),外围元件少,双通道,16CE,3D TLC QLC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单芯片方案,片内小缓存,不可能有多快、
随便个PS3111 58XT 起码是完整SSD主控、LDPC纠错、片内缓存也很大 ...

R3原来这么药鸡,要性能是不是要R5?

网友:
终于等到SM3282上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单芯片方案,片内小缓存,不可能有多快、
随便个PS3111 58XT 起码是完整SSD主控、LDPC纠错、片内缓存也很大 ...

感觉这东西就是2244l,和qfn封装的2246xt比还是差远了,2246xt也就是支持ce少,才4个,当时这东西应该是全面面向qlc的,tlc厂商肯定不愿意,太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看价格了,40以内可以接受,超过了还不如58xt了

3280都要35了,这个肯定更贵了,性能估计是双通道的58XT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速度还不错,这个主控如果配上MLC和SLC芯片,性能会更牛,

单芯片 SM3282芯片,板子体积可以做得 很小 ...

缓存大概就几G,开心模式后面真是写入有200么?有的话,算了,不可能的,58XT啥德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价格和兼容性吧,价格30可以接受,最好不要像3281那样插进去等个半天才认盘。再等等新消息。 ...

你更狠,3280都要35

网友(2022-11-06):
那这个呢  同样200左右价格  不比这个好?  虽然也会掉速  威刚UE800

网友:
上市后的价格不会便宜的啊!!!

网友:
3280都要30+,3281才个位数,看这速度3282估计得比3280贵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