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电路板上防水用的涂层一般是胶还是漆呀

楼主(2020-10-07):
汽车天窗电机的电路板,双面都有防水的涂层,最初以为是环氧树脂,后来看又不太像,也许是UV胶或者绝缘漆啥的,有经验的朋友帮忙看看是什么。描述一下样子哈,涂层表面不太平整,硬的,指甲掐不动,透明度还挺高,闻起来没味道。
我想拆那个14脚的芯片,怕暴力搞坏焊盘

补充一下:刚刚用了502解胶剂,滴了一滴上去,过了3分钟左右,解胶剂快挥发掉了,我用指甲刮了一下,能刮掉表层一点点的东西

网友A:
三防漆 高分子精细复合型特殊涂层材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防漆 高分子精细复合型特殊涂层材料。

防火防盗防隔壁老王。

网友:
用洗板水可能可以洗掉。

网友:
三防漆,不容易清洗了。

网友:
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不要出来秀恩爱。

网友B:
在不重要的地方直接用烙铁试试看,也许直接蒸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不重要的地方直接用烙铁试试看,也许直接蒸发。

蒸发没有,但是能让胶稍微软化,加热后有味,也没闻出来是什么,感觉跟树脂类接近一些

楼主:
找了一瓶新买不久的解胶剂,和家里的陈年解胶剂效果差不多,溶解得比较慢,没有强大的耐心就别试了。这个解胶剂对502效果不错

还是上烙铁,把周围的小元件贴一下,看高温好不好处理。事实证明,对付小面积的胶用高温还行,大面积的还是算了,当然有风枪的话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接下来我打算走暴力路线,用什锦锉刀把脚切断,贴上几层纸胶带,锉刀往复运动时很容易把其它元件搞伤

这图可以看出来脚已切断

再单独烫每个脚,事实证明此法有效,比较容易就把脚取下来了,身体还粘着,再烫身体,镊子扭一扭就下来了

接着清理焊盘,还有胶,再上解胶剂,拿塑料片慢慢刮,2个回合基本上就清理干净了

清理后还比较好看,焊盘上的锡饱满,没有吸锡带只能这样了

网友:
这种胶维修太烦人了

楼主:
找朋友要了一截神奇的吸锡带,第一次用这玩意儿,真香

楼主:
这个芯片大概是冤死了,因为换上新的芯片故障依旧

网友(2020-11-06):
引用 楼主:
找朋友要了一截神奇的吸锡带,第一次用这玩意儿,真香

你好,我也是比亚迪速锐的车主,我的天窗现在也不是很灵。按动按键能发出“咔哒”的声音,但是天窗没有动静。反复按几次天窗又能关闭了。但是打开天窗很顺畅。直接就能打开。总是在关闭时不好关。麻烦楼主帮忙看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