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来两个你冇见过的用MC34063驱动的LED恒流电路

楼主(2020-10-07):
MC34063升压LED恒流电路,R3,R4设定过压保护,R1设定电流大小,电流I=0.3/R1

MC34063降压LED恒流电路,电流I=0.3/R5

LED专用恒流芯片已非常成熟,性能就不跟专用芯片比较了,此电路仅供研究。

网友:
这个具有折腾精神。。。。。

楼主:
LED降压恒流电路改进下。C6容量不宜过大,若MC34063发热C6要往小容量方向调整。

楼主:
外接功率管扩流(可用单锂供电)。

网友A:
这个板子我在淘宝买过,好像是一块多钱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我在淘宝买过,好像是一块多钱包邮

在T宝搜索“MC34063 恒流”,怎么结果不超过10个呢?期待坛友们的福利

楼主:
降低采样电压,加入PWM调光功能。S4有温漂,实际应用要考虑下当地环境温度变化带来的温漂是否在允许范围内。

网友B:
我还见过用锂电池充电的TP4054芯片做LED恒流芯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见过用锂电池充电的TP4054芯片做LED恒流芯片的。

不实用,不能用在单锂上,冇发上来。

网友C:
来个升压外置MOS 50串以上的图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来个升压外置MOS 50串以上的图呗

找LED驱动专用芯片,大把你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