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微信官方的收款音箱,绑定的二维码花了,现在如何绑定啊。

楼主(2020-10-07):
微信官方的收款音箱,绑定的二维码花了,现在如何绑定啊。

这个音箱开始是绑定在老婆手机上的,解绑后本来想绑定在我的手机上。
背后的绑定机器的二维码花了,现在扫不上去。
机器上的串号imei等号码还在,就是不知道如何绑定了。
微信官方好像只能扫码绑定,而不支持输入机器串号绑定。

有啥ps软件能把这个屏蔽图层给取消掉吗?

楼主:
狗日的腾讯,好蛋疼哦。

网友:
你的那张照片用看图软件增加对比度后再扫。

网友:
这个二维码有备用的吗

网友:
网上找找序列号转换成二维码的软件  或许有救

网友:
拍好点然后ps软件手工修补下,一般二维码有校验,缺损不大的情况一样识别,我怀疑是对比度不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狗日的腾讯,好蛋疼哦。

http://www.qinms.com/webapp/barcode/index.aspx 条形码二维码都可以在线生成,只是不知道安全不

网友:
不错,比较官方的

网友A:
拍下来,然后手工修复二维码,识别看看二维码是什么内容,仅仅是串号的话可以自己生成,包含网址的话一般有固定格式+串号,实在不行只能打客服电话,或者救助有这种音箱的人让他们用其他二维码识别软件识别出二维码内容找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下来,然后手工修复二维码,识别看看二维码是什么内容,仅仅是串号的话可以自己生成,包含网址的话一般有 ...

已经联系官方,要求寄回去。目前只有一种扫码绑定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联系官方,要求寄回去。目前只有一种扫码绑定方案。

这种音响是不是联网的 如果是联网的话 去路由器设置页面看一下 这音响的IP地址 也许可以通过IP地址 telnet进去 这东西应该类似小爱同学那种智能音响 就怕这个音响里没有你的路由器信息了(你路由器的SSID 密码)那样没法联网就什么也不能尝试了 实在不行就得在音响电路板上找TTL接口 串口进去 手动联网了 就会非常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