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2246开卡,找到的是三星的颗粒

楼主(2020-10-07):
外观是这样的

我是下载2246AA的开卡工具还是2246XT的

网友A:
佛拉屎很老了,XT H AA:prais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佛拉屎很老了,XT H AA

你的意思是说下载2246XT 还是2246AA

网友:
这是江波龙搞的骚操作,2246xt+三星TLC,需要特殊固件,别折腾了

网友:
4楼正解,江波龙封装的19nm 三星TLC,可以上58H试试。

网友B:
在这上面没救了,19nm 2d tlc,2256 2258 3267可以救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这上面没救了,19nm 2d tlc,2256 2258 3267可以救一下

3281可以吗?这个颗粒

网友:
引用 网友C:
3281可以吗?这个颗粒

没试过,看起来没有isp,3281本来玄学问题就多
这个颗粒正片在3268上挑不出新增坏块,3267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