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推荐一个真正好用的换头棘轮螺丝刀

楼主(2020-10-07):
大部分的换头棘轮螺丝刀都有一个问题:使用短批头,披头座太粗,无法拆装深孔螺丝。下图这个棘轮螺丝刀使用长杆批头解决了这个问题。
这款棘轮螺丝刀有两个型号,一个使用4mm批头,一个使用6mm批头,都是双头长杆批头。照片这款是4mm的。

网友:
看着还不错,就是不晓得坚固程度如何。

楼主:
不用的时候,批头可以收纳到手柄中

楼主:
6个双头批头,可拆12种螺丝,通过旋转顶盖选择批头。也可以使用其他六角4mm批头。

网友A:
最近要买一些小批头,用在眼镜、手机等小螺丝上面,有啥材质好推荐的么?

网友B:
不怎么用的家里备一把解决一下应急还行。
这种没事吧所有批头装肚皮里面的:重量,直径都是硬伤。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怎么用的家里备一把解决一下应急还行。
这种没事吧所有批头装肚皮里面的:重量,直径都是硬伤。 ...

这款用4mm批头,所以直径和重量都不大,照片上一个格子是1厘米,重量一会称一下

网友:
什么价格的,看着不错的,不知道实用性怎么样!

网友:
能发给连接吗?

网友:
有个福冈的 刚下单 菜30几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怎么用的家里备一把解决一下应急还行。
这种没事吧所有批头装肚皮里面的:重量,直径都是硬伤。 ...

买了把世达多批头后悔了, 不装批头都很重,都装上那可以顺便练手劲了。平时还是用单头的世达

网友:
确实好用,买了几个了。  就是批头久了要生锈

网友:
搜到了!可惜不是s2

网友C:
论坛的南旗18合一不香么?如果嫌JJ不够长,备一套长杆批头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要买一些小批头,用在眼镜、手机等小螺丝上面,有啥材质好推荐的么? ...

PB维拉威汉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要买一些小批头,用在眼镜、手机等小螺丝上面,有啥材质好推荐的么? ...

南旗牌的都可以。质量过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论坛的南旗18合一不香么?如果嫌JJ不够长,备一套长杆批头就行了。

一楼已经说了,披头座太粗,无法拆装深孔螺丝,能一套工具解决的干嘛要用两种。
另外南旗18合一其实手柄里装不了18个批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楼已经说了,披头座太粗,无法拆装深孔螺丝,能一套工具解决的干嘛要用两种。
另外南旗18合一其实手柄 ...

空间位置小的地方,长批头也用不上的!所以想一把批头打天下是不可能的。我前几天,拆门螺丝,空间不到20厘米,短批头刚好能用上。

网友:
多少钱,淘宝上看到要快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