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下不了笔的地方怎么做记号?

楼主(2020-10-07):
平时有些地方因位置无法用笔做记号,或者需要透过比较长的小孔才能做记号(笔伸不进去),或者对照点在目标背面。大家都是用什么方法做记号??

如图,需要在红色铁皮,蓝色箭头处打孔。当红色铁罩下来后就不好下手了,无法在内部操作。只能在螺丝上涂上一些颜料?

网友:
找个细长坚锐物做个印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喷漆
字数。。。。。。。。。

里面操作不了

网友:
看到过一种老外的记号笔,按一下喷7cm远,就是国内没有。比较贵

网友:
尺子大法不行吗?

网友B:
那只能计算出相对的位置间距的定位,在铁罩外面做记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只能计算出相对的位置间距的定位,在铁罩外面做记号了

想到了,在铁罩边缘画个框架,再拿掉铁罩,做水平定位。

网友:
用自喷漆套个加长管不知道行不

网友:
在螺丝上涂上一些颜料,确实就是好方法。

或者用尖锐并且硬度高的圆杆打下印迹。

网友:
外面的罩子对应位置贴个双面胶,里面撒点有色沙子。从孔里面漏到小孔的位置。

网友:
找个钉子敲个记号不就好了。。

网友:
用自行车辐条如何?

网友:
放个鞭炮在里面炸一下,对着洞的那个地方会有块斑。

网友(2020-11-07):
用钢丝做个弯头大尖,伸进去用力划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