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源48V3A充电器测的电压怎么会有56V

楼主(2020-10-07):
拆开电源管理芯片是3842

发先竖着一个绿色的小板   红色圈那个是电位器标着502
调压范围54.3~58.5V

     这个能不能改0~48V调压???

因为这个电源铭牌上标注的是48V3A

网友A:
先说说你的M币是负值 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
当然会高于48v,不然怎么冲进去电?这么弱智的问题

网友:
12v电瓶充满电是13.8-14.4v所以48v的充电器一般输出都是在55-58v之间

网友:
想想标称3.7v锂电池限制电压4.2v就容易理解了。

12v铅酸蓄电池额定电压12v 充电电压14.4v 转灯涡流电压13.8v

对应48v 对应电压57.6 v   转灯电压 55.2v

这么想就能理解了

网友:
这是正常的,一点也不奇怪呀。

网友B:
48v三段充电器空载电压一般56.5v,这个电压对应低恒压涓流浮充,即转灯后的浮充电压。当接入亏电电瓶(充电电流大于转灯电流时)启动高恒压,此时充电器输出电压抬升至57.6左右,使电瓶可以完全充满。57.6(高恒压只在充电初期中期出现), 56.5(低恒压只在充电末期转灯后和空载时出现大约等于电瓶刚脱离充电器后的短时空载电压) , 48v(电池额定电压,最高电压和欠压之间的均压)

网友:
48V充电器本来输出就算56V 的啊 ,,,,,,,,,

网友C:
例如你想从1号坑(充电器)往2号坑(电瓶)里放水,是不是1号坑的水位得比2号坑的水位高才能放得进去。

网友D:
12V电瓶的充电上限电压为13.8~14V,48V电池充电满后正是56V,为什么要改48V?当然,如果你要改,那是可以的,把这电位器换成10K,或者加大下臂电阻也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说说你的M币是负值 是怎么做到的?

注册不久的原因吧,我记得新注册时也是负数,好像是负5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48v三段充电器空载电压一般56.5v,这个电压对应低恒压涓流浮充,即转灯后的浮充电压。当接入亏电电瓶(充电 ...

修了不少充电器,空载的电压一般都在55.4-56V之间,而它们的高恒压充电时一般达到59V,估计是为了缩短充电时间吧?牺牲的就是增加了充鼓的概率

网友:
引用 网友D:
12V电瓶的充电上限电压为13.8~14V,48V电池充电满后正是56V,为什么要改48V?当然,如果你要改,那是可以 ...

4块铅酸充电器的浮充电压是接近56V,可充满跳灯后断开充电器,测电池电压也就是53V多的样子

网友:
这个问题好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V电瓶的充电上限电压为13.8~14V,48V电池充电满后正是56V,为什么要改48V?当然,如果你要改,那是可以 ...

你是说把这个502黄色的电阻换成10K电阻。  是这样  你是认真的吗?  确定行的通

这种肯定是限压了  后级保护了   换不换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说说你的M币是负值 是怎么做到的?

我也不知道

楼主:
这个是那个侧板小块电路板图,以及开关管,与背面走线  具体调电压 调电流  电压电位器3个引脚

电流电位器3个引起分别焊接在什么位置?

下面哪个测边 3个红色箭头指的那3个孔是干嘛的?还有绿色的箭头哪个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例如你想从1号坑(充电器)往2号坑(电瓶)里放水,是不是1号坑的水位得比2号坑的水位高才能放得进去。 ...

最基础的原理,他会想明白的

楼主:
   比喻的很形象 谢谢各位了

我现在想知道不加升降压模块  能不能调试 电压 电流

网友:
满电4.2VX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