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请问2263XT 加 B16A 使用pcie转接卡 读取很慢,什么原因?

楼主(2020-10-07):
如图所示,两个软件的读取速度明显不一样,,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不麻烦大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不麻烦大家了

啥原因呢?x1也有400M啊

网友:
开卡驱动没卸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