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内胆漏水30升储水式电热水器

楼主(2020-10-07):
中秋过后夜夜寒,热水器要修一修了,本来准备买新的,

意大利的,当年买3K多。

一定要把安全阀整个卸下来,里面的积水彻排干净,不然太重,扛不下来。

内胆漏水,可谁叫咱是拆机网友呢,拆开看看。

拆开保温发泡胶发现有一小洞。

农机胶修补,耐温120度,可以满足要求。

涂胶,等12小时,胶干透。

装回,胶粘带是顺超市卖土鸡蛋的,哈哈!

发热管很简单,没有换镁棒的位置。

指示灯,

机械温控,0火双开双断模式,比较安全。
理论上洗澡时温控调到最低,肯定断电,零线火线皆断。
为了更安全,已经另装开关,断电洗最安全。

装回继续

装上温控旋纽,好看多了。

装上墙,接管,不漏水了,上电,正常。

网友A:
最后一张啥意思?

网友:
话说这是不小心把老婆晒出来了?我家的也是虽说有防电墙可还是信不过。一个空开万事大吉

网友:
妥妥的中国制造,谁让人有钱呢

网友:
我会不会讲错话,最后一张彪悍。

网友:
最后一张图什么意思,这弯拐的有点大???

网友:
30升太小了吧

网友B:
楼主这一贴,想起我在94年买的也是意大利牌子的。

tnnd,相当于我们扬州普通打工者半年工资。其实就那样

网友:
内胆漏就扔了吧。锈漏的,压力容器用胶补不会可靠。那天破了,很麻烦。万一没断电还会出危险。既然能拆机,这么简单的电器买个便宜可靠的也不应该是问题。

网友C:
既然锈漏了就不要用了,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张啥意思?

误上传,自动放帖子后面的,已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一贴,想起我在94年买的也是意大利牌子的。

tnnd,相当于我们扬州普通打工者半年工资。其实就那样 ...

国产热水器当时没有生产,只有洋品牌,没的选择,
我这个使用经年,第一次拆开,发现洋鬼子做的很考究,比如,内胆底下加焊了很多尖的焊点,引冷凝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锈漏了就不要用了,安全第一

就一个沙眼,由于积水,我分析外向内锈进去的,别的地方没问题,索性把保温部分去掉,敞开,不给积水,刮上胶,五毛硬币,全铜的,贴上去。
温控可靠就不会有危险,除非温控失灵把水烧开了,那就危了,还有自动泄压阀。
我是断电洗,怕漏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一个沙眼,由于积水,我分析外向内锈进去的,别的地方没问题,索性把保温部分去掉,敞开,不给积水,刮 ...

主要是怕再次漏水,水漏到电线上导致发生电人事故,毕竟你那个胶粘的不一定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怕再次漏水,水漏到电线上导致发生电人事故,毕竟你那个胶粘的不一定靠谱 ...

担心不无道理,农机胶性能比AB胶优秀多了,我曾经用胶水无攻牙连接4分与6分镀锌水管,也曾粘过松动的黄花20瓦电烙铁手柄,为农民研制的可靠性是有的,据说当年配套手扶拖拉机的。

网友D:
这储水式热水器容积都不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储水式热水器容积都不标!

农机胶耐温120度,AB胶耐温95度,
农机胶强度高,铁一样硬;AB胶偏软强度不高。
当年手扶拖拉机铸造外壳有沙眼,报废可惜,生产工厂用它补漏的。

已正常使用几天了,老兄有遇见这场合不仿一试,耐高温有强度就数它了,这次修复网购5支一排,共花去4。30元,用去三支余两支,准备功放洞洞板焊点加固。

网友E:
应该换个新的,现在的储水式热水器一般都是陶瓷胆,加上防电墙和漏电开关,安全性提高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换个新的,现在的储水式热水器一般都是陶瓷胆,加上防电墙和漏电开关,安全性提高了很多。 ...

储水式热水器带防电墙是摆设,没用的,带漏电开关也没必要,总开关有漏电开关的。
老老实实手动旋转调温,保护接地可靠,带开关插座,就够了。

一般提早一小时加热,断电洗,平时均不通电,应该安全的。

网友:
这个钱还是不要省了,因为水压不可能平稳的,随时有可能会冲破漏洞。